装G4遇到麻烦盼解决

楼主(2008-08-10):
在二手区买了套G4,四张碟是刻录的,共2.20G。按照第4张碟里的说明安装了虚拟光驱软件DAEMON Tools 但是在 装载映像里我找不到所需的    RFV4_1.mdf 文件。

请懂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
图看到了...
光这么说怎么帮你.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啊

楼主:
这是4张碟里的内容:

网友:
那有可能是软件问题啦!你还是到模拟器区那里下载一个好啦!

网友A:
第4个没做镜像.就是第4张盘了...手动做镜像估计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4个没做镜像.就是第4张盘了...手动做镜像估计可以解决

该怎样做呢?不会玩虚拟光驱。

网友:
提供个方法不知道可行不。装完前3个,打开任务管理器,强制关掉安装程序,把第4张盘内容拷到安装目录里去.
估计不行,我输序列是选卸载出的窗口..不装到最后不出卸载的.

网友:
不会就很麻烦了.网络上就搜制作镜像的教程吧...和销售商联系下?

楼主:
有没有好点的下载地址,我重新下一个。

网友:
你试下把所有盘内容烤到硬盘同一个文件夹里运行安装.
最后烤第1盘内容!!!!!

方法是先加载到虚拟光驱,然后打开虚拟光盘路径,直接烤出来.

网友:
模拟区里有,挖下..驴的比较好?其实都一样,找分盘的下吧,没有的话就........全部
你买的盘里带的升级程序不好找,别扔了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重新下套G4飞行模拟器里有下载地址用迅雷下很快的

网友:
虛擬光碟改用 Alcohol 120酒精 試試,如果你的映像檔是好的,載入知之後既可開啟~
螢幕右下角,不用的常駐程式先關掉~

楼主:
4张碟里没有映像文件。我已经在下载了,可是好慢~~速度才几K,下了10个小时还不到百分之十五。

楼主:
重新下载了,可以按照说明安装。可是点击桌面上的G4图标准备输入序列号就出现以下提示:

楼主:
不懂是什么意思,安装不下去了。谁能帮帮忙!

网友:
安装已经完成。接下来用模拟器启动就可以了。直接启动必须这样。
模拟器不会自己建快捷方式。自己找去,名字EMU开头。

网友:
从16楼来看,安装已成功了。
不要直接启动G4,你找个EMU3.2来启动就行了。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 你修改了默认的“我的文档”目录。这个目录中不能有中文。

网友B: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可以玩了!

网友C:
在模拟区搜一下G4,用电驴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