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600NSP的尾桨夹还是塑料的呢

楼主(2008-08-10):
都最顶级了,尾桨夹怎么还是塑料的呢

网友:
应该是设计的原因,可能觉得没必要吧

网友:
塑料也有塑料的优势吧

网友:
各有各的好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先不管好处,单就观赏性来讲还是金属的要强

网友A:
顶级和全金属是两码事,塑料和金属的合理搭配才是真正的顶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级和全金属是两码事,塑料和金属的合理搭配才是真正的顶级

这兄弟说的似乎有点牵强!但是金属的我感觉才能叫顶级,毕竟不管从抗变形和虚位上来讲金属的都要优与塑料的!~

网友C:
非常同意六楼的观点

网友D:
很搞笑,为什么就一定要金属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搞笑,为什么就一定要金属件呢!

不是那意思,不是说非要金属,可是相比N你也总喜欢NSP吧,总是因为金属多吧.
只是以一般的看法来,像桨夹这样的东西总还是金属的更合理吧,不像装电子设备那个架子那样.我只是不懂,受力大的桨夹用塑料的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同意六楼的观点

你只是随声附和罢了,我想知道具体的原理,为什么塑料的更合理,请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兄弟说的似乎有点牵强!但是金属的我感觉才能叫顶级,毕竟不管从抗变形和虚位上来讲金属的都要优与塑料的!~

有道理,

网友:
金属件的精度要远远高于塑料件是勿庸置疑的,我就是从亚托450XL开始飞直升机,再升级到SE后有切身的体会。不过从费用问题考虑的话,还是要金属件和塑料件的合理搭配最好。虽然飞机是用来飞而不是用来炸的,但谁也不敢保证你的飞机永远不炸,一旦炸机的话,金属件都会有变形,这个时候就会影响飞行的精度了。如果是大炸,金属件更是损失惨重。所以尾桨夹和大桨夹用塑料件还是比较合理的,毕竟炸机时候破坏力要有一个发泄的地方,能够对金属件起到保护的作用。就像某些机械设备上面的安全螺栓一样,用强度稍微低一些的螺栓,过载的时候首先是这个螺栓断裂,对其他部分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兄弟说的似乎有点牵强!但是金属的我感觉才能叫顶级,毕竟不管从抗变形和虚位上来讲金属的都要优与塑料的!~

金属也有它的缺点:

重量,疲劳,腐蚀,成本等

材料选择的好坏不是凭感觉的 大家用用再说

网友:
问一个问题吧,如果整机都是全金属,你的WEAK POINT在哪里?

网友:
从结构设计上来讲,一点WEAK POINT都没有的设计才是最危险的设计

网友:
大家不看待问题不要站在亚托这个品牌的角度,去看看国外名厂的飞机吧,看看是不是一定要金属件才有好的精度,是不是只有金属件才有好的韧性,其实我不是否认金属件,也不否认塑料件,我的意思是关键是看材料,只要材料好,不管是金属件还是塑料件都行,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偏激的认为只要是金属的就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以金属尾旋翼夹座和塑料尾旋翼夹座的重量来单独说明

在主旋翼2000转来说,尾旋翼的转速在9000转

光金属夹座就比塑料夹座的重量造成尾舵机更大的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金属尾旋翼夹座和塑料尾旋翼夹座的重量来单独说明

在主旋翼2000转来说,尾旋翼的转速在9000转

光金属夹座就比塑料夹座的重量造成尾舵机更大的负担

高转速底下增加重量意味着更大的离心力,更容易射尾浆夹

网友F:
说不定亚拓以后会采取7楼兄弟讲的,出金属尾浆升级件,280元,哈哈

网友:
玩450就行了,尾桨夹是金属的

网友:
你们讨论的这么热烈
我估计YT自己也搞不清什么好
随便搞个成本低的打发大家OK了

楼主(2008-10-31):
引用 网友F:
说不定亚拓以后会采取7楼兄弟讲的,出金属尾浆升级件,280元,哈哈

看来真是了,真的就出了,而且还出了金属头罩柱,还有那个代替十字导板的东西。

网友:
已经出了,目前大陆还没有

网友:
我个人觉得,亚托是想留一手,到时候出个金属尾桨夹组件,再捞一把。如果NSP都全升级完了,那么赚钱空间肯定小了。

网友:
己出了香港有啦

网友:
塑料有塑料的好处  我的垂直尾翼就是雷虎塑料的  怎么炸都不烂 要是碳纤的早都挂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兄弟说的似乎有点牵强!但是金属的我感觉才能叫顶级,毕竟不管从抗变形和虚位上来讲金属的都要优与塑料的!~

着魔的想法,总是要有卸力的地方

网友D:
笑话,金属就一定好吗?究竟是为了飞行还是为了炫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笑话,金属就一定好吗?究竟是为了飞行还是为了炫耀?

没说金属的一定好。
知道尾巴塑料好,可亚拓还是要出金属的。

知道旋翼头塑料的能卸力,可大家就是这么喜欢NSP。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金属的一定好。
知道尾巴塑料好,可亚拓还是要出金属的。

知道旋翼头塑料的能卸力,可大家就是这么喜欢NSP。

拉风  哈哈

网友:
金属的尾桨夹已经出来了,大陆到货时间估计要等上一段时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