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

楼主(2008-08-10):
新买的DX7,无信号时电机猛转,请问失控保护怎么调?

网友:
好像是绑定时候油门处于什么位置,失控保护时候油门就在什么位置。
可以把油门拉到底再绑定一次试试。

网友:
这问题貌似所有支持失控保护的控都有,仔细看说明书好了.

楼主:
不懂!~怎么绑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怎么绑定。

接收机插入对频线(电池插头的信号通道和地对接)。接通接收电源,这时接收灯会闪。
按下发射高频头那个灯按键,然后打开发射电源,等到发射和接收灯都不闪了,就绑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插入对频线(电池插头的信号通道和地对接)。接通接收电源,这时接收灯会闪。
按下发射高频头那个灯按键,然后打开发射电源,等到发射和接收灯都不闪了,就绑定了。

谢谢了,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