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08-08-10):
在同一个场地飞固定翼(FF6)40M 有时会有突然抖一下又恢复正常 表现为
电机
突然转速下降 飞机抖动一下 飞机突然不动了 后马上又恢复正常 每个起落偶尔又一次 换我的电直(9X2)40M 也会偶尔出现同样问题 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不过距场地 100M 的地方天空有几根高压电线 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A:
高压线不会干扰的,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附近可能有个干扰源,频率比较接近,发射功率非常大。

网友B:
可能有变压器,这段时间我飞的地方也时不时的发现这种情况

楼主:
一般什么东西会用40M频率的呢? 我是在山脚下飞 山顶有个移动基站和一个微波基站(厂里内网电话用的)

网友C:
啊!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飞机间歇性抖舵,马达转速变化。。。。我就在变压器旁边飞的,那边的空地离家比较近。
我用72MHz的。

楼主:
看来有不少人遇到这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