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ma四合一的问题,望模友指教

楼主(2008-08-11):
本人因发觉机子前后马达转动不太一致,在查看了关于调节四合一上前后
电机
比例那个旋钮的贴后,动手调四合一了,现在效果非常糟糕,特此发问,先谢谢大家
问题一:调四合一时单次调整旋钮幅度过大会影响效果吗?本人基本每次调整都会把旋钮转半圈
问题二 :我现在对于四合一旋钮的位置已经非常混乱了,我应该怎样做?

网友A:
你搜索我以前改LAMA的帖子,里面有4合一宝典。
4合一调整要在断电状态下弄。而且幅度要非常小才行。
你现在可以尝试,全部打在水平位置。然后轻微幅度调整PROMOTION这个,让飞机不产生严重自旋,完后在看飞行状态调整陀螺GAN。
多搜老贴吧。

网友B:
1:先找到方向,往左是哪个电机输出多,往右是哪个电机输出多.你可以先调到最左边,小心加电看飞机往哪边转,再调到最右边,小心加电,看飞机往哪边转.找到这个后就很好调节了,以后调时一次只动一点点,慢慢试.
2:另外调这个旋钮时要断电.就是每次调节时,要把电拨了,调过了再插上试试,不行再拨了电再调,才行.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回答很详细,补充个问题,我轻推油门的时候观察到前电机先动,后电机要加大油门才动,造成这现象的元因有哪些?

网友A:
前后马达当然有速率差的。这个就是PROMOTION这个控制的。前后马达负载不一样,所以不是同时转起来的。

楼主:
楼上的是高手 lama的四合一有复位的功能吗? 例如 拔掉晶体后上电 会令四合一复位吗?

网友A:
有初始化功能,对轻微自旋管用。
首先开控,油门打到最大。然后飞机上电,这个时候4合一开始自检。红生闪烁时候,差不多就是飞机上电一秒后,把油门打到最低。等待自检完毕后,就可以正常飞了。
你说的复位不可能实现。调乱的,你要自己多用时间自己调。无他法。

楼主:
好的 我试试初始化 楼上的经验真多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