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7016来升级

楼主(2008-08-11):
经过在坛里的学习和借鉴总结出了方案下定决心买7016来改了,在本地顶着烈日跑了好多市场后,从价位和床子的工艺及用料来看选定了这款上海方耀牌钻铣床,原机配的是一个0.75KW的三相电机,可是在我的工作室里没有三相电,所以就叫老板把电机拆了并帮我从价格上减去电机的钱,就这样终于选到了自己中意的床子抱着喜悦的心情叫老板帮(免费)送货上门了,80KG的床我和两个小工抬上了高顶蓬里到家了,卸下了放到了我的车库兼工作室

网友:
楼上的什么意思?

网友:
1、2楼两个夜猫子
有一个还有病

网友:
准备改铣床吧?等你好消息!!!

网友:
楼主的机器和西菱的7016差不多,你把机头卸下检查一下立柱壁的厚度,建议买根铸铁棒车好换了原先的那根。

网友:
又一折腾开始了

网友:
等楼主改好了。我也参考一下。。呵呵。。。我的是西菱的。。。

楼主:
为了改成无级调速的最经济的改法就是用直流电机,最后选中了温州卡通的进口220V直流电机标称功率 180V1.75HP 电压220V的时候转速7600转/分功率大约1.5KW
电机机身长度210MM 直径105MM轴径16MM
尾部带风扇强风冷却的电机和调速器连运费去了我450圆,

回来了,箱子不大还真重

开包看看

调速器和电机露脸了

好家伙,真大

转子的线径还真粗,看样子有0.8-9这样

调速器拆开来看还真是一般般.

赶紧装上去看看

网友:
呵呵 接下来开始折腾RMB了,折腾RMB体操现在开始。
423停 好多人民币没有了

网友:
多少钱?我这里要1800

网友:
钱越烧越多呀.哈哈哈........

楼主:
由于原配的铸铁皮带轮太重装上电机试转,调到高速时那声音好恐怖7-8千转还真怕轮子会闪架,太危险了,想了想还是用铝皮带轮做主动轮安全些,可跑到机电市场一问---好贵啊,一个轮要100圆--汗!看来还是自己做算了,于是从我的杂物堆翻到一个200来圆台钻用的胶木皮带轮拿去外面给别人铸一个,

铸好了和原来的对比一下,她就这样要我28圆

上床加工,我的是C0618床用80的卡盘,正爪卡不了还真烦[!img]http://photo.5imx.com/up/0808/02/20088181203551.jpg

装上反爪看看能不能卡住
还好能勉强的卡上去了

开荒了,顺便车个内圈以便调头时卡盘有地方卡,感觉车起来还挺硬的,可是发现不少的沙眼

调头打16MM的洞和车皮带槽
A型皮带槽
我的天啊!车完了发现床上堆满小山般的铝削

装上后感觉爽多了

就是这皮带壳太碍事又占空间电机运转起来又响就把它给拆下来了

还是这样爽
不管怎样,被动轮还是要装保护罩的,赶紧买块3MM厚的钢板回来做,比划开孔

用超薄切割片割出来

用一条9CM宽的钢板围边焊接后喷漆
干后装上

网友:
手持角磨机能切成这样,手艺不错。

网友:
从楼主的装备上来看,楼主有烧米的潜力~~~~
肯烧米,肯定能出好货~
支持!

网友:
又是一个动手能力超强的!

网友A:
那个直角切得很牛~~

网友B:
因为我的车库兼工作室太小,桌面不够宽所以电机原来的安装位置要改改,
比划中意就是这电机在上面结构了
想办法从新 固定电机开了两条玻璃钢块用502先并排固定住先
画弧型线
用角磨机修出型来
好多灰啊!
成型后再用沙纸包在电机外壳上精磨几下,然后把它们搬开
这是第一次做的电机靠板
还有机头盖板组装后的效果,可是装上电机发现不够硬撑
加固这电机靠板加了两条筋

网友C:
强汉,值得学习,顶一下.

网友D:
电机靠板就不能满焊吗,这样强度不够,洗东西时会震裂的。

网友B:
喷完漆装起上台
控制面板
问下DX们这表的一格是1丝吗?
夹根棒棒打了下表开电转速调到最低看表就是一格的跳动

网友E:
太厉害了回去我也来把我的改改

网友F:
前天我去到我这里卖床的问过,西菱的7016全部包括下面的铁架子是2300

网友G(2008-09-30):
没改上微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