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不熟的新鸟遇到问题,大家碰过类似现象吗?

楼主(2008-08-11):
在悬停过程中,有微幅抖动(通过看大桨和脚架,不是微微的颤动,而是抖动,时有时无,就类似于尾巴的追尾抽动)排除大桨、横轴、主轴、大小齿轮、尾皮带、尾轴、舵机抖舵问题,请教是否有人遇到此现象吗?怎样解决,谢谢啦

网友:
有遇过!学习中.

网友:
有这种情况,你可以试一下调整转速,整机结构的谐振

楼主:
原来还是有模友遇到过此类现象啊,楼上的朋友要我调整转速,我调了50%油门时候的悬停转速,从60-68都试过,好像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有高人回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可以不要用陀螺仪来试飞?如果解决了就可定论?

网友:
不用陀螺? 混控? 牛

网友:
陀螺降感度试试。

网友:
不懂帮顶 顺便学习

网友:
检查旋翼头各个螺丝、球头扣看是否有松!

网友:
试一下桨夹的松紧调整一下,还有皮带的松紧

楼主:
还是有抖,请教还有其它原因导致这种问题吗?

网友:
虽不是高人,也想给LZ分享在下的解决经验。
这种情况多半是旋翼组的问题,某一球头扣太紧阻涩,使得在推油门或少油门时令两主桨角度不一,从而产生所诉的抖动。LZ可这样查:从三个陀机摇脾到桨夹的所有球头扣都要松紧适中,摆动自如,另先要确定两桨夹摆动顺畅,松紧一致.
断电调的电.开控接电,推,拉油门.确保十字盘要水平的上和下,两主桨必须同步变角.总之整个旋翼组的机械连接一定要顺!还有就是飞了一段时间要多多检查整机的锣丝,球头扣..要不然难免有惊无喜,冷汗淋漓.多嘴了!
表达能力有限,见谅

网友:
尾舵机太差的话屁股抖

网友:
中联歪了,也会抖

网友:
可能是中联里面的减震胶圈太硬了,换个软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玩时间长了,也有可能是尾传动轴承或尾轴承坏了,有虚位造成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