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4VF的老鸟请解答!!

楼主(2008-08-11):
我打算用4VF玩固定翼
航拍
,准备收个二手的4VF,但是原配的接收没有了。请教大家,如果用国产的接收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用什么牌子的比较好?大概能遥控多大范围?因为是玩航拍,所以对于遥控距离比较关心,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好像esky有一款兼容的,我们这边有位前辈用来飞过滑翔,没任何问题,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网友B:
没有试过,好像一般72M得接受机都可以,西安孵化的4通接受机就可以用,还有台湾广营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