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水DIY非标螺栓

楼主(2008-08-11):
工作台沉孔使用了非标螺母做参照,做好了才发现找不到这种螺栓,于是买来8MM螺杆,切断,做了一个模具,用AB水造了一个螺栓

网友:
这个能有强度吗

楼主:
和钢没得比,和环氧树脂差不多,拿来做受力不大的夹具锁紧还是可以的,使用时小心点就行

楼主:
我算过这个螺栓至少能承受50公斤拉力,4个就是200公斤,我只需要达到2公斤拉力就够了

AB水性能参数
型        号:  8012
固 化后颜 色:  米黄色
粘        度:  16CS
配        比:  1:1
组        分:  2组分
硬        度:  78
初步固化时间:  1分30秒
完 全 固 化 :  10分钟
拉 伸 强 度 :  27MPa
伸        度:  5
弯 曲 强 度 :  340
收  缩  率  :  1.2-1.3
热 变形温 度:  70

拉伸强度对比:45钢约600MPa,普通硬铝合金200-450Mpa

详细介绍请参考:http://www.jsmold.net/tradeinfo/offerdetail/16-576-1712-1130.html

网友:
怎么不直接拿8MM的螺丝改?

楼主:
因为要刨6个金属平面,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是AB水应用砖家哇

楼主:
不敢当,呵呵,有两罐放着也是放着,发现有时还是挺好用的。我觉得AB水挺好的,没有环氧树脂的难闻气味和毒性,凝固又快,用来做一些结构件还是不错的,耐水耐油,可以当快速AB胶用,可以做类似玻璃钢的薄壳,还可以应急做成各种形状的毛坯进一步加工,保质期2年,100圆一套2公斤,准备一套备用是不错的

楼主:
补上清晰照片

网友:
怎么拿下来???

楼主:
不拿下来,配合蝶型螺母夹紧用,这是正面和底面的工作台

网友:
哦    原来如此!!

网友A:
友情提示,不要敲

网友:
友情提示:在六方上横着打个2mm的孔穿上一节铁丝强度会增大很多!

楼主:
谢谢,我是磨了一个小平台出来再浇AB水,用铁丝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不要敲

敲坏一个赔偿100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