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如何配电池啊?!!尽量跑得快!

楼主(2008-08-11):
DF的65CM的船壳,,是0艇
t"@)\
飞速达的540L/B3660
电机
,KV2450.
飞速达100A双向水冷无刷电调.

网友A:
同LZ的问题,貌似LZ的电机配置和我60多cm的CAT配置差不多,就电调和船壳不一样而已,偶滴是125A的水冷,现买了ACE4500mA镍氢动力电和普通的SC3600mA电池各14只,串联,不知合理否,浆初步选的是435的尼龙浆。求教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