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最近新做了一个战斗机,比较另类!

楼主(2008-08-11):
闲来无事,正好手头有一张KT板,自己拿了一张白纸开始“创作”,总算把图算是划了出来了,开始量尺寸,裁剪,飞机都是没多长时间,关键是起落架费了我少心血,除了轮子,基本上没有标准件,废话少说,看图吧
1、飞机全貌

2、新西达2212电机,30A电调,1047桨,因为没有高KV的电机,只能用大桨,只好设计成牵拉

3、机身腹部

4、起落架的设计,尤其是前起落架及转向的设计,我自认为下了很多功夫,感觉很不错,很结实

5、副翼舵机、舵角、接收机的安装,舵角是用了一块KT板粘再副翼上,然后用连杆穿过去,自我感觉很不错

飞机做完好多天了,手头只有2S的电池,但是经测试力量是肯定够的,应该能飞起来,只是心里没底,还没敢去试飞,大家给个评价,手艺不怎么样,对付看看按吧

网友:
很个性!只是...这个该叫什么机机呢?

网友:
你这飞机翼载荷如何?

1047桨只能在低速飞行中有所发挥。

网友:
翅膀太薄了,无法支持高速,你这不是战斗机嘛。

网友:
做的很不错的说!外型很好!飞机各个部位设计很独到,有战斗机的感觉,也不失KT机的灵巧!
起落架确实是一大特色,一眼就看出很坚固,也很美观,KT机做到可以转向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这机主翼应该有翼型,不要照搬KT版,如果主翼有翼型,这机将会更加好飞。
要不,这鸡就完全是火jian~

网友:
狠牛
重量,翼载多少,尺寸配置

网友:
没有翼形。。这个是硬伤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评价,关于机翼的翼型我不太会做,也做不好,其实我买的不是KT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板,美术社的人说他们早就不用KT板了,改用这种板了,没买到KT板,至于速度,我一开始就没追求高速,所以我选用了低KV 1047桨,所以才选的前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评价,关于机翼的翼型我不太会做,也做不好,其实我买的不是KT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板,美术社的人说他们早就不用KT板了,改用这种板了,没买到KT板,至于速度,我一开始就没追求高速,所以我选用了低 ...

你这配置不叫追求速度??晕死,你这配置可以说是"高速火jian飞行棺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配置不叫追求速度??晕死,你这配置可以说是"高速火jian飞行棺材了"

高速火jian飞行棺材???是什么意思啊!!我只是怕力量不够才用的大桨,关键是我的2212电机 KV太低,用小桨力度不够,

网友:
要求楼主公布,制作前轮起落架过程,谢谢

楼主:
过程已经没有照片了,只能自己看着琢磨了,很简单的

网友B:
来个文字说明,行不?比如起落架固定在木片上后,又不能固定死,因为要转。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支撑架你是怎么跟主起落架连接的?固定死的话,主起落架也不能转

网友C:
很有创意!舵角强度不够吧?最好加个桨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文字说明,行不?比如起落架固定在木片上后,又不能固定死,因为要转。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支撑架你是怎么跟主起落架连接的?固定死的话,主起落架也不能转

1、在木片上穿个洞,然后把钢丝传过去,机身上下层一共两个木片,
2、支撑架是用钳子弯个小圈,套在主起落架上,主起落架上下有轮档或者胶布当轮档这样可以固定支撑架不上下滑,这样就可以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创意!舵角强度不够吧?最好加个桨保护器。

舵角没有成品机,桨保护器也没有,这个桨还还是老兄你送给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