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不能锁尾是接收问题还是陀螺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直机不能锁尾是接收问题还是陀螺的问题,大家根据常理推断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造成直机不能锁尾的原因很多,接收、陀螺的设定和调试以及直机的设置、调整不当都可能造成“锁尾”不良。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什么配置也没有说,怎么分析
一般都是舵机和陀螺的问题

楼主:
一个接收的交易,有了纠纷,买家说其他通道无问题,但不能锁尾,认为是接收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陀螺或者控设置的问题,大家公道的评价一下

网友B:
把gear通道接舵机,动作正常就没有问题

网友C:
也可能是机械问题,电源问题,干扰问题……

网友D:
基本是陀螺的问题,而且是不是接收的问题只要换个通道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