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介绍下什么是数字舵机,什么是模拟舵机吗?

楼主(2008-08-11):
如题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误导人。数字舵机接收的也是普通的20ms一个周期的模拟信号。也有部分的能够接收普通20ms模拟信号以外的其他规格信号。比如F的一些舵机能接收GY601或GY501的窄脉宽信号,HITEC的舵机能接受他自己规定的一个通讯协议。

数字舵机的特点是通过数字电路处理接收机给出的模拟脉宽信号,得到精确的脉宽值,A/D转换得到电位器的位置,然后使用内部的算法,通过PWM波驱动电机,控制舵盘位置。

相比模拟舵机,数字舵机能够做到更小的死区和更快的转动速度和响应速度。

比如一般模拟舵机的死区都大于10us(F和J的部分模拟舵机除外),就是说,1000us的控制信号只能分出最多100步,而数字的死区一般都小于5us,一般是1或2us,1000us的控制信号只能分出500或1000步。

比如F的9257,厂家标的就是1us死区,舵盘活动角度80度,就是说,舵盘的最小活动角度是0.08度,不过,手打杆的话基本都能使信号变化10us以上,再考虑到舵机连杆的虚位,这1us死区的好处基本都没了。

只有在高手、好的连杆机构、精度高的陀螺上能体现。

或参考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7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