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问题`~!!

楼主(2008-08-11):
为什么我每当把油门拉杆拉到某个位置不动时 动力会由大变小 最后快停了 整个过程大约有30-50秒   但把油门打到最低再推上去动力又恢复  之后又减小了  这有问题么

  动力配置

电机 XXD 2212 KV1400
XXD 25A 电调
7.4V  800mah

网友:
电池 的C数不够吧!!不能持续放电那么长时间

网友A:
电压太低,没电了!7.4V  800毫安 那是飞LAMA的。

网友:
你弄个小桨或者干脆空转看看,对比一下差别。

“油门打到最低再推上去动力又恢复”这个动作对电池来说比较危险。

网友:
借此地问哥问题,
我的无刷电机,用3S,满电。
加满油门,马达速度是高,单有点像有些停顿的感激,就是转速忽高忽低
什么问题?高手们帮看看~谢谢

楼主:
除了电池问题外  是否可能是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低,没电了!7.4V  800毫安 那是飞LAMA的。

电池是冲满电的

网友B:
电池是冲满了也没用,容量小,C数小了,明显是电池问题.并且很危险,可能会搞报废你的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冲满了也没用,容量小,C数小了,明显是电池问题.并且很危险,可能会搞报废你的电池的.

哦 我知道了        现在电池不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