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是先插电池还是先接电源啊

楼主(2008-08-11):
请问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对
充电器
有损害吗?我用的是maxpro6,另外有时候刚接通电源的时候风扇有短时间的刺耳声,不知道为何?

网友A:
不知道,反正我的0851上介绍的是先接电源,然后再接电池

网友B:
要看芯片了,大多数是先接电源,然后再接电池。

网友C:
先接电源,然后接电池。

网友D:
一般都是先接电源,然后接电池,然后启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