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的技术人员请看此帖

楼主(2008-08-11):
我的smart plus 有一天晚上充电(给一块7.4v800mah),充了一会电源灯突然熄灭,充电的两个指示灯仍然亮着直到充满变绿。
后来,我又拔了
电池
,打开开关。结果蓝灯还是不亮,其他指示灯都正常。
注明:我一直都是电池充满后先拔电池,后关开关的。现在东西还能用,就是想问问怎么回事?

网友A:
不知道!~帮兄弟顶起来!~快快找到高手解决!~

网友B:
帮忙顶起,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C:
发光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D:
3E的高发热量 导致充电器出现了各种奇怪的问题
3e的厂家 几乎已经不在论坛出现了
就别指望厂家给你解决了

网友E(2008-10-16):
我个人见解
可能是 那电源部分的石泥电阻开路 造成的现象 , 我原来就有个那样的充电器出现的那故障,LZ在检查下咯

网友F:
那个只是个电源指示灯,是否灯的焊脚松了,楼主可以打开看一下!

网友G:
我用3E的1080,经常充满了但是灯不会变绿,但是充电器已经不热了。现在经常要靠手去感应有没有充好,呵呵。

网友F:
可能充满侦测电流设得比较小,如果电池自放电大的话,不知会否出现8楼的情况!

网友H:
找3e主页 有联系方式 一般有问题 给解决 说不定还换个新的 免费
我的换了风扇 声音小了 也不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