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航拍.

楼主(2008-08-11):
第一次航拍.很失败.由于机子震动大.导致画面非常差.机子是GL500,拍摄工具是手机.
顺便问一下.应该怎么做才能拍摄到清晰的画面呢?

网友A:
首先就不能用手机。除非N93,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就不能用手机。除非N93,哈哈。

这手机摄像的效果是非常牛的.可比得上一般的DC摄像的效果~

网友:
鼓励一下先

网友:
看的头晕 想是看鬼片

网友B:
普通手机拍摄效果都不会很好。毕竟手机不是专业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手机拍摄效果都不会很好。毕竟手机不是专业相机

这手机是一台日本产的手机.卖点就是屏幕和录像的效果.平时录像效果很好的.这次效果那么差.是因为震动太大了.

网友:
不敢看了,眼晕。。。。想吐

网友:
的确看着有点眼花,到少还没到LS那样。。

网友:
加油。不知道有没有人专门为450/500这样的做个固定架子,放手机和小一点相机也好,有点角度拍起来的画面要美些

网友:
还是找个微型的摄像机吧

网友:
机身震动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否则用什么好相机都没用。

网友:
看的人眼花,你让人看什么呀?

网友:
头晕。lz还是用微型摄像机吧,同时好好调试电直,减少震动。

网友:
还是手机不行吧,我用的一个三星手机+自制KT做航拍,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