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模型!接收机!!晶体

楼主(2008-08-11):
接收机晶体 插在 接收机里 好好的
可是 不知脑子怎么进水了 想把她焊在接收机上
使用55W外热络铁 几分钟就搞定了
这下放心了 不会因为接触不良 而失控了^_^
可是。。。。。打开控 打开接收机 ??? 接收机红灯为啥 一直亮啊
大事不好,经询问高手
估计 晶体因 高温 干扰 或其他原因 废掉了。。。。
心痛啊 晶体是小事 关键是要耽误 调机 飞飞机 啊〉〉〉

楼主:
顶下 再次心痛 。。。

网友A:
不可能,晶体没那么娇贵,一定是别的原因。

网友B:
用25W的烙铁就够了,用55W的太热了,可能是烫坏了

网友C:
烙铁有没漏电啊? 建议不要用外热的 特别是静电!
还是用防静电的焊台吧!我几十大洋的便宜货用了一年多,电脑主板都焊过了,没出现焊坏板子的现象

楼主:
嗯 可能这样子

网友D:
晶体不怎么爱坏啊 一般都是摔坏的!

网友E:
晶体不会因为洛铁烫坏的!之前我做寻呼业,所有的寻呼机晶体都是焊接的,该不会楼主把RX和TX倒错了!

楼主:
没有搞错的 天地飞的 发射晶体和接收晶体 大小不一样
发射晶体 个头小一些

网友F:
仔细检查检查吧,看看是不是短路了。。。或者虚焊

网友G: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H:
谁能告诉我怎么发新贴 我怎么不能发新贴 知道的DX快告诉我下 我新来的 版主来帮我 快帮帮我啊

网友I:
偷鸡不成失把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