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自旋!

楼主(2008-08-11):
lama v5 到手约三十起落,开始逆时针自旋,控及4合1均调到头,有所改善但还不能解决问题,参考论坛中一篇带电调节4合1的方法,无效,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吗?是有一个马达消磁了吗?如果互换前后马达可以解决吗?

网友:
热得睡不着,来乱说几句。
这是典型的2个电机转速相差太大造成的,原因可能是退磁程度不一样或者磨损程度不一样……等等等等,互换马达只能导致由逆时针自旋变成顺时针自旋。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换2个新马达。最好不要去动电子设备的主意。

当年我的KA50也是这个毛病,自己瞎搞把4合1搞冒烟了,本来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却把鸡鸡搞成了一堆废铁。

网友:
先从螺旋桨开始换 换几个全新的螺旋桨

然后 再把所有的 螺丝加固定 尤其是轴和齿轮 轴和桨夹

如果依然出现问题 可以通过 遥控器检查 是不是有 左右方向 如果左右方向无效 说明 电机基本挂了  如果左右方向有效果并且比较明显  那再调 4合1      如果还是无效 基本里边的陀螺仪坏了

网友:
我的lama也是自旋      自己去调四合一  现在后悔了  很难调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逆时转,主要检查上层桨的所有电子设备和机械部件。首先看桨是否有问题,其二看内中心组轴上的转头是否与下面的轴有滑脱问题,其三看马达,其四看大齿轮盘。最后再去看四合一。

网友A:
w 我来说句公道话,我的就自旋,根本飞不起来,主轴金属杆和塑料滑牙了,没法驱动了,我哭,我现在正找办法呢,我两个都滑牙了???怎么办?

楼主:
问题解决了,居然是后电机铜线掉了一根,拆开焊上就好了.

网友:
出问题了一定先仔细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A:
w 我来说句公道话,我的就自旋,根本飞不起来,主轴金属杆和塑料滑牙了,没法驱动了,我哭,我现在正找办法呢,我两个都滑牙了???怎么办?

如果是大齿轮和主轴滑脱,可采用桨保护器固轴方法,就是在大齿轮根部钻个小洞,扭入一个平头自攻螺丝,顶住主轴平面即可.我曾采用胶接和钢片夹固等法都不奏效.

网友:
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