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拖700用于航拍的可行性??!!

楼主(2008-08-12):
90级别里亚拖700算价廉物美的好东西,几天前和几个朋友谈到打算用它上
航拍
,一个航模界资深的朋友说亚拖700属于3D机,太灵活不适合拍摄用,要是选择的话应该选择90级别的3C机,例如JR,或者喜路宝.雷虎90.这样说对吗?请大家断定一下,亚拖确实灵活但是用于航拍过于灵活反到不好,如果调机的时候就尽量舍去灵活以稳重为主能不能用在航拍作业呢?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450 不是都可以航拍吗 只要手法够用 基本是没啥问题了
如果 700的灵活不敢航拍的话
还是不要轻易航拍了

网友B:
航拍没想象的那么简单,要只是玩玩的话无所谓了。拿450挂的小设像头都可以。
如果想要效果,定位仪,三轴水平仪,减震云台,大功率、无干扰无限发射接受,一个都不能少。
亚拖700负重能力不够。不可能做专业航拍。
全套航拍设备加上单反相机或摄像机。重量在3KG以上。如果飞机的起重能力不超过15KG。根本无法保证高空长时间稳定悬停不熄火。
亚拓700确实便宜,但下面挂的设备贵。摔个单反多少钱。够修XX次机器了。

网友C:
距离目标 还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