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无刷,尾直推,电池和设备架综合改造。附无刷首飞视频。多图杀猫!

楼主(2008-08-12):
一个星期前,因为小丘的主马达碳刷问题,导致了4合一板MOS管烧了。手头没有合适的件维修。北京朋友送的9926MOS管,用平信的方式发我,还在路上。漫长的等待中,索性对飞机来次大改造。

首先,改造下小丘的主旋翼轴承部分吧。 飞小丘的朋友,都对摔机丢轴承头痛不已。其实,这个是模型的设计使然。这个设计就是为了保护最重要的大桨和4合一部件。一旦严重摔机,首先要保证损失价值最小的部件。如果轴承不掉,大桨不脱出,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烧4合一。以前有朋友对轴承部分采用硬质的玻纤板进行改造。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做。对于老手摔机概率小。基本没问题。但是对于普通人,可能会有潜在问题。 看看我采用的材料吧。随处可见。而且有韧性。 看图说话,大家明白是什么东西吧。哈哈。

我用的是黑色部分。这个感觉韧性和强度都比黄色的提手好。参照大桨2个固定螺丝间距,切割合适的长度。然后在中间位置切十字口。注意,先把轴承取下来。切割十子口的宽度见图。刚好是卡轴承的横轴那宽就OK。和平衡杆方向一直的切口,要稍微宽一点。否则大桨会转动不灵活。然后放在飞机上测试测试,完全没有问题后,就可以2边打孔进行安装了。这有个小技巧,可以对轴承进一步做处理。用牙签沾502,均匀的涂在轴承横轴上,然后快速把轴承按上去。并且不停的旋转轴承,防止502粘住轴承本身。大概一分钟后,轴承就牢牢的把在轴上了。如果有合适的螺丝,更进一步的处理就是在横轴2端进行螺丝加固。用垫片卡住轴承。这样就100%不会掉了。

轴承部分改造完毕后,来进行电池架和设备架改造。小丘以前的电池架,是配合NI电使用的。是梯形的卡夹。换了LI电后,电池固定很不方便。有人使用了粘扣等方式进行处理。方法挺好,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这种方法,材料更容易寻找。加工也更容易。而且小丘有个问题,就是尾部偏重。无论电池怎么挪动位置,总是尾巴有点沉。如果换了直推,估计情况会加剧。考虑到未来改无刷可能需要放置电调或者其他设备,于是想了个办法,给小丘增加了一个小平台。这样所有设备和电池就绪后,重心刚好落在轴心上。哈。看看我的材料。我的要求是,强度足够,还要有韧性。意外摔机后,要有足够强度和韧性来保护设备。

首先找了张报废的微宝16X的光盘。厚度,重量刚合适。宽度采用2CM,长度采用8到10CM就足够了。拿起美工刀,我切我切我切!!!

我真郁闷了。光盘上下分成2层了。分开的2层太软了,根本不符合要求。 怎么办呢......  抽屉里又翻出来一片清华CD盘。看了看盘面,是一层塑料。哈,就他了。我再切!!!!分层的光盘本来丢了。后来想到也许有别用处,又拣了回来。后来还真派上大用场了。

切割好以后,比照马达进行打孔处理。工具使用小电钻就OK了。需要打3个孔。2个螺丝孔,一个齿轮孔。看看效果图。重量2克左右。还不赖。哈。黄色的光盘膜,请轻松就可以刮掉。

看看装配好电池的样子。很不赖吧。哈。上层可以装设备,下层配电池。重心刚好。固定牢靠,经过摔机实验,电池可以在一定强度下脱出。利用前面分层的光盘。剪一小片用502粘贴在支架前端,用来档一下猴皮筋。这样飞行过程中电池不会容易掉下来。

这个塑料架子最终证明还不是最好的。摔了2次以后,从马达固定螺丝那开裂了。于是,又找了种材料。这个材料好。虽然比光盘软了点,但是比光盘更轻,韧性更大。而且不会开裂。 看图说话。 因为改无刷,无刷马达螺丝孔小,我的螺丝太长,怕伤了电机,又用以前分层的光盘,做了2个垫子哈。IC卡改造好的平台,才14克多点。

下面来了精彩的了。尾直推改造。以前小丘的原装马达,寿命也就在几个小时左右。超级不耐飞。而且随着金属刷的磨损,性能下降很快。老需要打微调来调整飞机自旋。 这里推荐朋友2种改造。一种是采用N30马达,多买点碳刷,以后自己换碳刷来维持尾马达寿命。再一种就是采用CN12加4025桨直推系统。这个投资要大点。不过也值得哈。

看看CN12和4025!

4025孔径4MM,马达轴才1MM。固定是个麻烦事。有朋友用8G舵机的最外齿轮刚好合适。我手里没报废舵机,总不至于拆个好的弄。碰巧手里有报废的小石英钟,里面好多齿轮。哈,找了一个,刚好合适。又找了个笔记本用的长螺丝。比照了下,刚好可以拧进齿轮里来固定桨。马达加桨18G,刚好和以前旧的动力系统差不多重。

我图省事。直接扎带处理。哈。效果还不赖。不嫌弃麻烦的朋友,可以把尾支架反过来安装马达。然后把尾撑再做次处理。把原来马达散热片卡到CN12上。才用直拉处理,风往后吹。刚好有利散热。经过数次飞行。一个电池循环,15分钟左右,尾马达只保持温热状态。效果理想。遗憾的是,我先改的CN12系统,结果爽了2天,烧了4合一。于是开始了无刷改造。

现有知道的改无刷的方案。有3套。一套是采用XXD的2208 KV2600-3600的外转马达,配合18A以上电调。11T齿轮,成本是不到100。我在网络上找到的最便宜的马达加电调套装是77块。 另外一套是采用了ESKY E005的外转无刷马达。配合20A的电调。11T齿轮,这个价格要贵很多。还有一套是采用2030或者2040内转无刷配合18A以上电调。我是用的这种。在网络上找了很多天2030,都好贵啊。马达要85一个。一个偶然的机会,搜到一个便宜马达。才要40多块一个。好,就他了。2040马达才35一个。便宜到家。为了图省事,在那家同时买了没牌子的一个电调(因为这个费了老事了。出了一些意外,来回花了50块运费。这个本足够我买套好无刷电调加好马达了。)。

电调怎么这么重啊。我的娘啊。

马达加电调居然重这么多啊!!!原来的马达才50多G。测了下2040马达,带散热和齿轮,竟然要70克了。

把电调电源,直接焊在4合一上。这样省事还牢固。

然后,把马达和电调的马达输出焊起来。我的电调输出3种颜色的线。黑白红,刚好和马达对焊起来就OK了。马达方向刚好。如果反向了,需要对调红和黑2条线。先弄段热缩管套好。焊好后用热缩管处理好接头。

然后从4合一板上取电调信号。借个图说话,采用CH3通道信号。找根电线把信号引出来。另外一端和电调的白色信号线联起来就OK了。

电子设备连接好以后,把马达固定在机架上,然后把电子设备,都摆好位置。我把电调用双面胶粘在了平台上,然后线重新走了一遍。用纸胶带处理了一下。最早用扎带处理了下,发现不理想。扎带下面会和齿轮有摩擦。纸胶带还轻。就用他了。看看布好线的效果。前面电池,采用2条猴皮筋十字固定一下,发现很牢靠哈。

整机重280克左右。还可以。改造前,带电池头壳整机重254克。改造完毕后,我保留了全部电调的线。如果把多余的线什么去掉。把能焊的都直接焊在线路板上,重量能减少不少。去掉多余的线和散热片,整机重量可以和以前改造前一样。

总结:

改造无刷加尾直推价格:

2030马达,带散热片,10T齿轮    50元  KV3000
无牌子18A电调                   50元
顺丰速递                         20元。
CN12加4025                   70元
快递                             12元

合计:                           202元

改造后,飞行测试。飞机比以前有刷时候平稳很多。噪音小了非常多。采用10T齿轮,竟然不用去调整4合一。在控上稍微调一下微调飞机就可以很好锁尾了。起飞时候轻打右舵修正一下左飘,飞机几乎可以垂直起飞。在2M 2M空间下可以很好的旋停。一个电池循环下来,尾马达温热。主马达发热比较厉害,大概50度。但是已经比有刷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了。而且动力强劲。半油门稳定旋停。轻推油门飞机上升比较快。第一次买的主马达是全散热片安装。后来考虑到重量,换马达时候让卖家帮换了个小散热。现在看足够用了。重量减少不少。如果采用2040马达,我测试了下,动力系统非常猛。需要调整4合一的主尾马达速率比,然后需要调整陀螺。才能很好锁尾。因为重量增加很多,马达功耗大,电池时间不如2030使用时间长。现在2S的1200MA 12C电池,轻松15分钟飞行。

插曲:

第一次马达和电调发回来后,接好所有设备,上电。发现马达空载可以转起来。但是只要轻微加一点负载,马达就咳嗽几下就停了。架在飞机上,根本启动不起来。空载时候,拿手轻捏住齿轮。启动就不行了。手里没有其他无刷设备可以测试。于是又自己拿钱顺丰回了卖家那。卖家很热心。重新帮测试了一下,在他那工作的好好的。他采用了一个马达测试板弄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非常合理的解释。卖家人不错,重新给我换了个马达,压好齿轮,连电调和我新买的2040马达一起发回来。他担了一半运费。回来再次上电,毛病和以前一样。这下真闷了。因为是杂牌子电调,不知道怎么设置内部参数。于是自己胡乱摆弄。碰巧了,不知道设置什么东西了。居然一下好用了。后来又经过次胡乱设置,竟然设置出刹车来了。飞机落地时候会刹车。再设置,又好了。到现在还没摸准这个杂牌电调的脾气。先这么飞吧。线性还不赖。请教了很多朋友。有个朋友说,对于高KV内转马达,电调进角如果设置不好,放在电直上确实会出现咳嗽后无法启动的现象,因为启动瞬间,马达负载大,电调就保护了。我的也许就是这个问题。待有时间慢慢研究吧。在此感谢兰州,北京和深圳的几位朋友的耐心帮助。

楼主:
乱飞视频

楼主:
发现一个不好的现象。CUPID改无刷以后,电池容易过放。 其实,应该也没算过放。昨天晚上飞行了4块电池。发现有2块开始有气了。一个循环下来。15分钟多。落地后,测量单片电压是3。75V,明显感觉电池里有气体产生了。是过放的表现。放一会自动就消失了。

飞机在飞行末期,表现为锁尾开始变的不紧了。很轻微的有一个方向的自旋。 这个应该是一个信号,电池电量不足的表现。希望别的飞无刷的朋友注意一下电池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用E004的办法固定轴承,我已经测试过了,很好。在悬头上打洞,然后再用螺丝,这样比较好。不过悬翼头要稍做处理,否则容易出现过紧,导致副翼不灵活。还有尾电机最好不用扎带固定,天气热会导致扎带有松动。最好用6.5度的木桨,因为本身塑料桨的螺距大,导致转速低了,不太爽。我目前一直用6.5度的木桨太巴适了。

网友:
樓主的動手能力不錯..哈哈

楼主:
我看到TAOBAO上好象是28一对还是多钱来。等过段时间搞一对嘿嘿。

网友:
看第一个录像,感觉陀螺的感度还是小了点,因为起飞的时候机头左转比较厉害,建议加大点。另外,查了一下资料,这个电调的保护电压过低(好象是5V),会造成电池过放,还是装个简易电显好点。你测的3。75V电压,应该是空载下测得的吧,这个参数只能参考一下,电显显示的是带载电压。建议把电显的报警电压设定为3。7V。

楼主:
下午调试看看。

网友:
忘了说。同等级内转比外转重。

网友:
无刷马达的齿轮在哪里有卖?

网友:
论坛底下那堆VIP商家个个都有卖的.

楼主:
我是买马达时候,卖家送的。

楼主:
最近发现一款无刷马达加电调很便宜的。XXD 2208 KV2600加一个20A电调,才77块。正好适合改CUPID主无刷。配合10T或者11T齿轮。

网友:
找到那个连接了,不过电调也是没牌子的,有人用过没?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4b74d6e4c43c30f9ba206a0081d5601.jhtml

楼主:
我打算做白老鼠来着。呵呵。

我现在用的电调就是做了回白老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做白老鼠来着。呵呵。

我现在用的电调就是做了回白老鼠。

支持!

网友:
做了回白老鼠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