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4油门问题

楼主(2008-08-12):
请问大虾门,我的RealFlight G4油门很奇怪,一开始油门加到15%左右成了全油,之后往上加就成了慢慢减,加到顶格就是半油门!!减到底就是没油门,请问大家该怎么解决?

楼主:
怎么每人回答??啊

网友:
你调成反舵了

网友:
我不玩G4

网友:
我玩G3,5

网友:
G3。5可能和G4设制不一样!

网友:
你不会没在G4中较准吧???

楼主:
怎么设都是没用,不是成反向,就是加到15%才成了全油,再加就减,到顶就是半油,减到底还是没油啊

楼主:
校准的看上去也就是这样,倒是在PPJOY上看的不会

网友:
我用G4+EMU3.2使用很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都是没用,不是成反向,就是加到15%才成了全油,再加就减,到顶就是半油,减到底还是没油啊

以前只用PPJOY而不用破解时遇到过类似况,参见下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647&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网友:
在G4的controller里校准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