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人造雕刻机,没人造激光切割机啊

楼主(2008-08-12):
提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人造雕刻机,没人造激光切割机啊  雕刻机用处很大?呵呵,有点搞不明白,我觉得激光气割机用的到的地方更多呀,像有激光气割机的话 切材料省事多了,要搞个机身得不知道切多少片轻木片这些,而且还切的不准确,有了那玩意想必会好很多,高人们,搞一台出来啦,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啦.

网友A:
激光切割只能加工2D平面的零件,切材料是最大的用途,机器也比较大,塑料等材料还不能切,机械雕刻机是全3D加工,用途更大,相关软件、电子、机械方面的资料更加成熟,所以DIY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只能加工2D平面的零件,切材料是最大的用途,机器也比较大,塑料等材料还不能切,机械雕刻机是全3D加工,用途更大,相关软件、电子、机械方面的资料更加成熟,所以DIY的多

内行....
确实激光在有些领域有着以往机械设备无法比拟的优势,
但是由于激光受加工材料的影响很大.所以很多东西还是机械的比激光来的更方便!
如一台能切割钢板的激光,却不能去切割玻璃等有些材料.
材料对激光的吸收与否制约了激光能否对其加工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且激光设备的关键部件,如激光发生器,调Q 元件等都是比较昂贵的东西,
加上复杂的调试. 使很多想DIY 激光设备的玩家退避三分..
给大家上张我目前使用的激光机之一.
对3MM钢板的切割!!
对人造聚晶体的打孔..

网友:
楼上这位真牛呀.顶

网友:
能造出上面这样机器的,已经不是DIY级别的了

网友:
确实,不是商业用途的话,做激光设备的投入确实很大.
我可以给个大概的预算,给想DIY 的朋友一个参考.
就用当前比较用的普遍的YAG 来说吧:
激光聚光腔: 3500
YAG 激光棒:3500
激光电源+氪灯:8000
调Q头加驱动器:15000
导轨+各种镜头:3000
各种调试工具:3000
激光制冷器:4000
共计:37000
以上还不包括机架等部件.
而且买回来,还不一定能正常使用,需要不断的调试等.
确实不是一般玩家能DIY 的.

网友:
如果有玩家想DIY ,我可以告诉你需要哪些东西,和购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