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摇臂和钢丝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8-08-12):
有几种啊?

网友:
----弯Z字
----弯L字加塑料卡头
----用快装接头(好像是这么叫)
----用球头
楼下补充.....................

网友:
楼上够用了

网友A:
球头最好,但是球头太大,不适合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最好,但是球头太大,不适合电动~~~

谢谢!我想飞大电动了。

网友:
我用的可调节头

网友:
猎鹰请看!5IRC里模友的做法。

楼主:
谢谢清乐,图文并茂,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清乐,图文并茂,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啊!

不客气,我在5IRC里常关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飞大电动了。

那球头绝对是首选了~~
球头一点虚位都没有~~球头和连杆之间要选择带轴承的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