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模式下正飞无双桨,倒飞有双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12):
有点奇怪.请教高手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更换所有摇臂的固定螺丝后问题就解决了。楼主看看是不是因为炸机的原因把摇臂支点处的固定螺丝炸弯了。

网友:
虚位惹得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更换所有摇臂的固定螺丝后问题就解决了。楼主看看是不是因为炸机的原因把摇臂支点处的固定螺丝炸弯了。

我的是亚拓机,球头扣和螺丝是合为一体的那种,也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可能是金属平衡杆固定座上的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金属平衡杆固定座上的螺丝松了

查过了,没有异样啊.

网友: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不过没什么不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亚拓机,球头扣和螺丝是合为一体的那种,也会有问题吗。

不是说的球头扣的螺丝,我说的是平衡翼固定座和摇臂之间的那个螺丝。中间带轴承那个,把螺丝拿下来,你看看是不是弯了。如果是弯了的话,换上新螺丝就好了。多半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是用木桨的吗??用木桨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木桨的吗??用木桨是有可能的

以前用木桨倒还好,这次用玻纤了,反而有问题了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的球头扣的螺丝,我说的是平衡翼固定座和摇臂之间的那个螺丝。中间带轴承那个,把螺丝拿下来,你看看是不是弯了。如果是弯了的话,换上新螺丝就好了。多半是这里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我去看看.

网友:
多半是倒飞有地方受力和正飞不一样造成得吧...

网友:
虚位,或者旋翼头有螺丝歪了影响两个浆夹的行程,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2008-12-15):
同受双桨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