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这种电机是几伏的?谢谢了!

楼主(2008-08-12):
哪位大哥知道这种
电机
是几伏的?谢谢了!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是12V的。

网友B:
贴牌上没写吗?应该在贴牌上面标的。如果实在没有可以找个2A左右的调压电源,我看见你那个电机的贴牌上电流好像是1.2A的,那就找出一个绕组(可要找对啊),慢慢调高电压,注意监视电流值,到达1.2A基本就是你电机的正常工作电压了。

网友C:
步进电机用做为车洗床的主轴驱动电机吗 能满足60-800转的要求吗 ?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步进电机转速比较慢,它的步进角不同最高转速稍有不同吧,如果做为车铣床的主轴驱动电机,那应该考虑功率的问题吧。偶的一点建议。

网友C:
那么步进电机能不能改个调速电源 使用可变电阻调速之类的 像无刷电机那样子使用呢? 要这样改的话使用哪种步进电机比较理想?这样搞主要是设想在车床上车丝 省去挂轮/

网友E:
坛子里这么多达人好像还没有谁做出来了能挑螺纹的数控车床
步进电机作车床主轴的想法还是放弃吧

网友F:
呵呵呵 是 12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大家的回复。步进电机不能用调速电源、可变电阻来调速,它要有专门的驱动器的,调速是通过改变驱动脉冲的频率来实现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低频信号发生器+驱动板+步进电机

网友C:
看来还是两个电动车的无刷比较可行/

网友I:
要想车丝,需要主轴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