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电器 iMAX B6问题

楼主(2008-08-12):
昨天刚到手的iMAX B6平衡充(花了4xx元),今天试了两组电池
7.4V 1800mah  15C和 11.1V 1700mah  12C

充电后半小时测量电压:
7.4V2S电压为 4.09V  和4.17V
11.1V3S电压为 4.14V  和4.15V和4.04V
天啊!这也叫平衡充???还不如以前用的E-SKY的103A(75元买的,照片上有)

(注:目前已同商家联系了,答复可以帮助解决)

网友:
这也有点太过分了

网友:
这性能确实用不了!

网友:
你的模式选对了么?
我也用过
精确度挺好的呀

网友:
不要冲动贸然下结论,你的测试设备是什么?精度怎样?普通万用表?

网友:
跟RC POWER 601BC 一路货色~

网友:
楼主想问一下你说的“充电半小时测量电压”是充电器已经充电完成了吗?
如果充电起充电还没有完成的话。。。。。。。看来你只适合用103A了—  —‖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款充电器,充满了以后,充电器会叫。

精度还可以,我每次用的很好,是不是楼主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
回复lqs67529786

你好:
我的充电过程一切正常,充满提示音也正常,选的是 LiPo BALANCE 模式啊!电流选1.5A,最后电流会自动逐渐减小;
充电电压显示一直上升到8.39V和12.59V,持续一段时间后提示冲满,电池取下来过会儿量电压就这个样;
我的电池最后一次使用到现在有大概一个多月了,存放前电压在3.7V-3.8V,充电前我量了3S的是有两节3.7V多一点,有一节3.67V

难到iMAX B6有什么地方可以调截止电压吗?英文说明书,是不大看得懂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关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朋友关心,确实有点冲动,,不好意思了
看上面的朋友说使用还是好的,我也有点迷惑了,有朋友可以帮我看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吗?
要是个别情况我就找商家,谢谢了!
我的万用表是普通万用表,海地DT 9205A+
充电过程已经结束,提示很大,重复好几便的,

网友:
换个好点的表试下.至少300元的表 用胜利的吧.再测试下.400元买个充电真有米....呵呵不行就换.

网友:
楼主应该在充好后量出,放了一会再量就有了另一种可能:电池老化压降快。
大胆的估了一下,
7.4V2S电压为 4.09V (*) 和4.17V
11.1V3S电压为 4.14V  和4.15V和4.04V(*)
(*)电池不行了。
最后多一嘴:“都400多了,怎么不拿MACRO POWER M6?本地就可拿到。”

楼主:
哎呀,买以前咋知道呢?

谢谢14楼提醒,我过两天找朋友借他的电池试试;
MACRO POWER M6真的好吗?我也是看B6贴子里投票用的多才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关心,确实有点冲动,,不好意思了
看上面的朋友说使用还是好的,我也有点迷惑了,有朋友可以帮我看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吗?
要是个别情况我就找商家,谢谢了!
我的万用表是普通万用表,海地DT 9205A+
充 ...

我的用着还可以的。你的问题应该是个别情况,找商家解决。

网友:
不至于相差这么大吧,在线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电池电压的呀,在线的电压一致吗?

网友:
我用过iMAX B6。还不错。没碰上过楼主说的现象。
在平衡充电的时候按“lnc”键,可以看到3片电池的电压。充电过程中3片电压不平衡说明电池内阻不同,可能过放过。
如果捐流充电满后电池都是4.2证明冲电器没问题。
附带B6中文说明书:
http://bbs.rc-evo.com/viewthread.php?tid=59096

网友B:
你的IMAX B6怎么是纸壳盒包装的,应该带个小铝箱呀。

网友C:
所有的B6精度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