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岗塔飞航箭fF3A的感受大家来谈谈这款机

楼主(2008-08-12):
今天在赤岗塔飞了一下新装的航箭F3A,配置如下:
电机:GS3536 1200KV
电池:2200mah 25C
电调:凤凰35A
桨:原配的仿APC1050
遥控器:12FGA
舵机:GWS5克X2升降,方向
          北田5克X2 副翼
总体飞行感觉:
      今天总共飞了两个起落,第一个起落上去飞行一下调好各个中点,飞了一下筋斗,双英麦曼,慢滚,四位滚 ,感觉有点别扭,下来测量调整各个舵面和修改舵量,再上第二个起落,飞了一套P3A-3动作测试机机的性能,这款机总体感觉还过得去,因为总体尺寸比蓝宇的F3A大,因此飞行控制性要好,航线比较稳,做侧飞有点滚转,可能重心还没完全调好的问题,明天继续飞,调重心。最大感觉就是机速偏慢,和南园猎鹰的感觉相似都觉得机速偏慢,可能升降舵,方向舵,副翼的舵量配合还没调好,飞慢滚和四位滚有点走位,滚转的定位比较准。明天继续飞,继续调。飞过这款机的上来谈谈感受

网友A:
晕啊!我也是啊,不过我是GS2834-08电机。配3S有1100KG拉力了,总体动作很到位,但有个明显问题就是此机偏慢,可以说这鸡不慢了已经,但已他的性能我也觉得可以飞更快点
我的是 辉胜9 X 4   好盈40A,还有,LZ你的电调好象小了点,很容易发热的,我的电调是整个都塞进了机头里面,把电线都加长然后从机下巴的那个孔伸出来,总体感觉非常好。

网友:
这机重心只要按说明说的,把电池绑在机下巴,就可以了,完全不用调,非常好
我用塑料束缚带绑的,一快电池更换就换一条束缚带

楼主:
哦,今天我将电池放在机身里面,可能这样的原因,导致重心偏后,明天试试用APC11X5.5螺旋桨试试机速能否快点,顺便问一下你的电调接头怎么伸出来前面的?

网友:
可以换用10X8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今天我将电池放在机身里面,可能这样的原因,导致重心偏后,明天试试用APC11X5.5螺旋桨试试机速能否快点

当心电调

网友:
重心位置按说明书里面的,把2200MA电池放在下巴处就行,成品机一般都不用调重心
我的配置是XXD2814KV1100 40A 2200MA25C 原配的1050桨全油门可垂直爬升。速度还可以。
如果想快的话换2836 50A 14。8V的电池,桨可以适当地用大一点,可能会更爽。
什么时候来旧机场飞,和我的航箭较量一下。

楼主:
好啊,今个星期打算去旧机场飞,你电话几多,PM我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啊!我也是啊,不过我是GS2834-08电机。配3S有1100KG拉力了,总体动作很到位,但有个明显问题就是此机偏慢,可以说这鸡不慢了已经,但已他的性能我也觉得可以飞更快点
我的是 辉胜9 X 4   好盈40A,还有,LZ ...

估计用9X6或者10X6的桨机速会快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用9X6或者10X6的桨机速会快点

我就是10X5 APC的,鸡可以垂直爬升,不过这机水平飞行就是不快,但很稳
哈哈,LZ有空我们也较量下,不过我在广东...

网友:
这个飞机很难飞出3A的感觉~~个人觉得只是外形像3A而已~~~

网友:
啊?赤岗塔???

晕,我佛山的,我去赤岗就2小时,.

网友B:
我用是DUALSKY3536电机,KV1330
40A好盈电调
高安10X6桨
11.1V 2200毫安 20C
辉盛9克舵机x4
飞机动力够了,但速度还是感觉偏慢,因为飞机外形尺寸和我的MINIX差不多,但MINIX用的是3542电机 14.8V飞,可能是高速机飞多了。另外,我的电调是放在飞机下巴处,电池放机身内,我想问一下,电池放下巴处的朋友,由于机头重(3536电机),电池位置挪后要到机翼处了,怎么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赤岗塔飞了一下新装的航箭F3A,配置如下:
电机:GS3536 1200KV
电池:2200mah 25C
电调:凤凰35A
桨:原配的仿APC1050
遥控器:12FGA
舵机:GWS5克X2升降,方向
          北田5克X2 副翼
总体 ...

感觉有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是DUALSKY3536电机,KV1330
40A好盈电调
高安10X6桨
11.1V 2200毫安 20C
辉盛9克舵机x4
飞机动力够了,但速度还是感觉偏慢,因为飞机外形尺寸和我的MINIX差不多,但MINIX用的是3542电机 14.8V飞,可能 ...

你的3536是多重的?我的GS3536重105克

楼主:
今天又去飞了,换了11X5.5的APC桨,副翼,升降舵,的行程减少了10%,感觉速度和力量都上来了,控制柔顺了很多,但是电流大了很多,最大油门的时候达到37A左右,呜呜我的电池啊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当一推大油门的时候螺旋桨的反扭力作用飞机会向左滚转,右拉又不够,飞机加大油门的时候会往左跑。
    降落期间发生了一个小事故,由于降落的地方是草地,而且电池原来是放在机身里面的,今天放到了起落架前面的电池仓,导致重心偏前了,降落控制不好,起落架挂了一下草地下面的塑料板裂开了左边的起落架撬起来了,靠,看来还是要将重心往后调一点。

网友:
你就爽啦!!等我回广州我也要买航箭F3A。

网友:
"起落架挂了一下草地下面的塑料板裂开了左边的起落架撬起来了"

兄弟,技术还不熟练啊,怎么降落在草地,就算没杂物,你挂到草根之类的也很惨的~
,哈哈,好在我是降落在跑道上面的,呵呵

网友A:
还有,用热溶胶可以粘

千万别用502 AB胶,会严重腐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去飞了,换了11X5.5的APC桨,副翼,升降舵,的行程减少了10%,感觉速度和力量都上来了,控制柔顺了很多,但是电流大了很多,最大油门的时候达到37A左右,呜呜我的电池啊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当一推大 ...

所以,我把电池放机舱里,也是迫不得已的,谁说电池放下巴处重心肯定对的?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3536是多重的?我的GS3536重105克

好象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热溶胶可以粘

千万别用502 AB胶,会严重腐蚀的

大热天热熔胶要软化的,我用环氧,5分钟干透,粘泡沫专用。

网友:
猎鹰这么晚了还在,都成夜莺了。

网友:
夜莺晚会?

网友:
105 VS 123 可不是差不多哦~

呵呵

网友A:
下午5点我就去飞了,回来上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午5点我就去飞了,回来上图片啊

图片呢???

楼主:
盘算了一下,用12x60的将肯定是挂到地面的,上淘宝买一个9x5.5或10x60的三叶桨来试试,有可能机速会提高,飞机跑偏的可能性会减少,到开心模型哪里拿了个9x5.5的三叶桨下午去试试

楼主:
9X5三叶桨性能同原配的放APC桨差不多,唯一不同就是垂直下降的时候会减速,垂直爬升的速度没哪么快,飞8分钟下来耗电1200m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把电池放机舱里,也是迫不得已的,谁说电池放下巴处重心肯定对的?要看具体情况的。

电池放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飞横滚和慢滚的时候,飞机滚转不绕轴心,就是桶滚,(电池离重心太远)我想割开座舱下面的泡沫,做上开盖的方式这样的话换电池调重心等东西就方便很多,动力还要换成4S或者2500mah容量以上的,螺旋桨还是用10x5-11X5.5左右看看效果如何,奶奶的,电动小3A真他难调,今天开始拿来飞P3A-3动作,完整的飞了3轮,美仑下来电池耗电1200mah左右,但是要不停的补舵,感觉飞机貌似安装不正哪里扭了,晚上回来测量了各个舵面的安装位置,各个舵面的大小,副翼的左右对称等,基本上没问题。估计是机速不快,螺旋桨反作用离的问题,右拉下来继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