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雷鸟的飞行时间

楼主(2008-08-12):
你们的雷鸟用原装电池一次充满电能飞多长时间??

我新买个雷鸟第四代,原装9.6,700MAH镍氢电池,充满电飞的时间还不到两分钟~~

时间不会怎么短嘛,难道有问题???

网友:
5分钟左右。

网友:
正常是在5分钟左右。。。

网友A:
lz是不是一直全油门啊……或者充电太久损坏
不过那电池确实耗得快,迟早升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一直全油门啊……或者充电太久损坏
不过那电池确实耗得快,迟早升锂电

我还是属于蛙跳,怎么会全油门,最高也不超过1米,
新买的雷鸟第4代

在请问下雷鸟的原装电池一般充多久的电

网友:
用時間來衡量的話一般是100分鐘就行了~~用溫度來衡量就是充到電池有點燙手

网友:
应该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