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200十字盘调不平

楼主(2008-08-12):
200做的非常漂亮 飞起来效果也很好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飞机比较小的原因 感觉十字盘稍微不平 (好像总是差4分1扣) 飞行时就会像一个方向倾斜 请问大家都是这样么

楼主:
飞了飞以后 感觉熟悉了以后好多啦 哈哈

网友A:
十字盘的水平有连杆长度,舵机微调,副微调,行程,那么多参数可以调,静态水平不可能调不出来。而且0点或悬停和两个端点也是可以调平的。中间么就要看舵机的线性了,舵机的一致性用行程可以基本补偿
从另一个角度说,静态调到基本水平就可以了,关键还是试飞时的微调更重要。

楼主:
好像大家都不调整 舵机的微调 是吧

网友A:
没有听说过
舵机的中立点每个都不完全一样,接到每一套设备上也会有差别,微调可以补偿这些细小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