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找正直接用铁锤敲?

楼主(2008-08-12):
各位在车床上找正工件的时候是不是直接用铁锤敲啊?
我看那些教学视频都是这样干的。。我也这样干了。。。结果是干了若干次以后,主轴的出来了怪声。。。
前段时间换了机油主轴箱出来怪声,机油也换好了,声音依旧。。。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直接敲三爪上的工件,主轴的轴承受不了。有了空隙。。。
因为在大背吃刀量的时候那个怪声就没有了。。。背吃刀量小的时候,或者空转的时候怪声出来了。。。唉。。。

网友A:
滚珠被敲坏了某颗或某几颗

网友A:
找正工件的时候,卡盘要松松的夹,轻轻地敲,等效于放松卡盘,用手扶正工件(如果这样,卡盘会太松工件稳不住,不易找正)。卡盘卡得紧紧的,用铁锤使劲地敲,那是不行的。

网友B:
呵呵 锤太小了

网友C:
小铜锤……小铅锤……小木锤……小胶锤……小点劲……!
哪轴实在是不粗……

楼主:
晕了。。。最近才想起来人家教学视频了面的是大床。轴承受得起敲击。我们的小床可受不了。
换轴承麻烦么?还有那轴承贵不?看来这下有得搞了。。。

网友D:
有些实际操作还是先听有经验的师傅说下比较好,看上去动作一样,其实还是有差别的,不能用蛮力,楼主应该吸取教训。论坛就是大家学习交流的平台,还是多问问比较好,这里气氛不错。

网友E:
转起来我敲不准 越敲越歪 想想还是一刀过比较实在。

网友F:
锤子敲工件找正是给大牲口用的,见过用铜锤用铝锤的,还真少听说用铁锤的
小鸡还是DIY个小木锤或者尼龙锤玩儿吧,聚氨酯的也不错
另外,棒料几何形状误差大或者卡盘不灵的话,怎么敲也没用,还是卡紧了扒层皮实在

网友G:
慢慢,敲,水平是敲出来的
慢慢,敲,水平是敲出来的

网友H:
我一直用橡胶锤和木锤
从来不敢用铁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