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探索达的无刷电机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8-08-13):
今天看到个探索达的无刷
电机
价格比FSD的便宜点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啊
有用过的兄弟说说看法呢

网友A:
我感觉内转无刷马达加工工艺都差不多,可能磁芯的耐温有所区别(猜的,现在钕铁硼那么多,也不贵),线圈呢,就那么点空间,见过几个电机都是绕满了的,所以相同T数内阻相差也应该不大,觉得最需要关心的是同级别马达的磁芯长度,比如同是3650的马达,不同的牌子磁铁长度是不一样的,直接决定了功率的大小。

网友B:
探索达的电机我买过质量不行,收到快递时打开包裹后端盖都掉下来,看到电机的线圈用焊锡焊了盘起来收尾很粗糙。装好后空转的时候就一卡一卡的(用手转没有卡的感觉),还有一个问题是空载的时候有20几A的电流,把我的NICD电池组的连接片烧冒烟了,后来只能退货。(也许我买到了极品吧)。后来买了FSD的电机感觉做工要好很多,我一直在用性能还行,但有个问题是用同型FSD的水冷却怎么也装不到电机上,间隙太小了,只好去掉密封圈在外边涂了胶水密封

网友C:
你买的是特价品吧
卖家说跟我说过特价的不怎么好。 后来买了一个不是特价的跟FSD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