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杆和接受机天线如何摆放可以防止干扰或者抖舵?

楼主(2008-08-13):
我飞飞机一直没干扰这个问题,直到我换了块电池 在垂尾和平尾间加了碳杆斜撑后 副翼在大油门的时候就开始抖了。中小油门就
没。

碳杆和接受机天线如何摆放可以防止干扰或者抖舵?

网友:
你用什么控和接收?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干扰。

楼主:
4VF 和原装接受

网友A:
唉,这种帖子无人问津才是“日货永固”论的来源。。。

网友:
天线完全展开,不要折叠和螺旋。

网友:
楼上意见同意.........

网友:
在3国看见的这个连接。这要是 国产的控估计会是什么下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这种帖子无人问津才是“日货永固”论的来源。。。

不认为“日货永固”,不过TDF对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和销售渠道的态度,不断地坐实大家对它的看法。如果哪家日本生产商作过一件TDF作过的那些事情,我都会认为它是一个垃圾厂商。

网友:
好强的干扰啊

发射机天线展开没?

我飞翼龙,艾特的3通道遥控,天线80%在碳纤维管里,外面只露十几厘米,飞到快看不见都不抖一下!

网友:
看看天线是不是虚焊了,发射器的天线有没有拧好(我试过没拧好,炸机了6EXHP).

另外本人真的有两控失控过,也反修过了,现在在用二手AP,没出过事.
爱国,不是盲目的.

网友:
最好天线要完全展开..

不要碰任何金属东西..

这样可能会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