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控坏了,怎么只能控制2-3M的距离?

楼主(2008-08-13):
我有个控坏了,怎么只能控制2-3M的距离?!!!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高频功放烧了可以能性最大.

网友:
估计是高频上面的三极管挂了
换一个试试

楼主:
谢谢LS!感谢你们的指导!

网友B:
有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哦。

网友C:
你的还好..我那个垃圾4通控..不知道哪坏了..
只能控制2~3CM距离..

网友D:
最好换一个好的接收机试试
先找出到底是控还是接收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