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人锂电池用了300个冲放 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08-08-13):
听说有人用了300个冲放

请介绍一下您用的充电器  充电终止电压 充电电流

放电终止电压  等等经验阿

网友:
我们这边的模友400+起落都很有超过10组电了.

网友:
并非说有什么讲究的。电子东西看运气了,同样的牌子同样的用法,同样的充电器,电池都不一定用的时间一样长。主要靠自己用法加那么一点点幸运。

网友:
我要求不高,只要能有一百次就够了~~~

网友:
主要是注意不要过放(飞行完成后单片电压最好不要低于3.75-----------个人看法) 然后一个好的充电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带平衡功能)

网友:
单单是存放会对电池有什么影响?

网友:
很简单,充电守着算好只充到90(小电流平衡充),每个起落只以放电倍率的30%以内电流飞1分钟,每50次起落放电至70%一次,别说300次冲放,3000次都有可能做到。

网友:
关键是不要过放,N模式下我一般6分钟,3D模式下一般三分半,我的电池都是在200个起落后开始明显老化,300个起落还可以飞!

网友:
FP 和 TP的电池 基本指标都是200充放以后还保有85%的容量。
国内电池老王和以前的鸿飞电池也都能达到这个指标。
前提是别在充电器上省钱。

网友:
我有块过放过2次 现在一样用到251左右

楼主:
充到4。18  不充到4。20  是不是有好处

充电电流是不是尽量小于1c好

x6用起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到4。18  不充到4。20  是不是有好处

充电电流是不是尽量小于1c好

x6用起来没问题吧

1、动力锂电池(锂聚合物)充到4.18或4.2是不会有问题的。
关键是要把一组里的各片电池都能充满,否则使用中没充满的那片电池很容易发生过放的情况。
所以说备个好一点的充电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2、充电的电流原则上不应超过1C,一般按电池容量的70%设定就可以了。

3、MAX PRO  X6充电器用起来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想是基本上牛在天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