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虾门这个齿轮模数多少的

楼主(2008-08-13):
问一下大虾门这个齿轮模数多少的

网友:
模数=节距/3.14。如果节距是0.5mm,模数就是0.16。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模数1.5

网友:
尺寸标错了,根据键槽,应该是5毫米

楼主:
到底这个齿轮模数多少

网友A:
模数=直径/(齿数+2)
1.5  =123/(80+2)

网友:
1.5,搂主给的尺寸不对。直径123,80齿,节距应该是4.83mm。模数1.5。

网友B:
0.5mm应该是 5mm吧。
0.5mm齿距看都看不清

网友:
对 0.5MM根本就看不那么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mm应该是 5mm吧。
0.5mm齿距看都看不清

0.5mm是 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数=直径/(齿数+2)
1.5  =123/(80+2)

这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