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新玩法:铸造+机加工 = 高精度零件

楼主(2008-08-13):
模具制造和工件制造全部在同一台机器上完成,铸造+模具加工负责下表面,零件加工负责上表面,速度比传统分层快速成型快,进一步发展成分层工艺,可做出超过5轴的效果

模具和零件在一次装夹中完成,避免了双面加工的定位误差,同时得到更高的精度

模具材料可用石膏,零件材料可用AB水、蜡等

http://www.ptonline.com/articles/200510cu1.html

网友:
蝇蚊  看不明白

网友:
恕小弟脑拙   请详细解释!!

楼主:
琢磨一下,用普通3轴雕刻机,一次装夹,怎么做这种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琢磨一下,用普通3轴雕刻机,一次装夹,怎么做这种零件?

http://photo.5imx.com/up/080 ...

3軸的話,有點勉強,我的話,會先銑六個平面,然後立放銑中間那個孔,再翻側面銑圓球那一面,再翻面銑第三圖上下那二面
不過這樣銑,要對的很準,不然會有偏差(多少都有)

楼主:
楼上的方法实际做起来,要达到0.05mm的精度,难度极大

楼主:
我按“铸造+机加工”的工艺方法,设计了一个加工流程,不过只能加工出塑料零件

第1步:把一个盒子在工作台上固定好,盒子里铺第一层石膏,等固化后,加工出零件的底面凹模

第2步:清理凹模,倒入AB水,等固化后,加工出第一层零件,零件上的凸起有增加连接强度的作用,用其他金属材料代替,效果更好

楼主:
第3步:清理干净,倒第2层石膏,等固化后加工出第2层凹模,加工中把覆盖凸起的石膏也去除

第4步:倒入第2层AB水,等固化后加工出中间圆孔面,凹进和凸起的地方是增强连接

楼主:
第5步:倒第3层石膏,固化后加工出中间圆孔的上表面

第6步:倒第3层AB水,固化后加工完成

第7步:清理石膏,拿出零件

这个工艺避免了重复装夹的定位误差,加工精度由CNC精度决定,能得到比FDM(丝状材料选择性熔覆,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SLA(光敏树脂选择性固化,Stereolithography)更精密的公差,产品的强度也更高,加工速度也更快,其单面铸造的方式,避免了铸造中排除气泡的问题,特别适合2面加工的简单零件快速成型,例如手机壳等

网友:
太深奥了,顶

网友:
方法新颖

网友:
把楼主的思想表现出来

大体是这样的了!不能铣的部分用模具做!能做的面用铣床

网友:
看不懂,请楼主说得再细点。

网友:
加工速度也更快,不理解

楼主:
相对于吐丝FDM和SLA激光成型而言,加工速度快很多,特别是大型零件,前面两种方法要一层层扫描过去,很花时间

网友:
是铸造模具吗,AB水凝出来的有机械强度吗?

楼主:
拉伸强度对比,AB水适合受力不大的情况,在铸造时加入玻璃纤维可提高强度,降低AB水的脆性

8012 AB水 27MPa (270公斤/平方厘米,以下类同)
ABS塑料 47MPa
POM聚甲醛 65MPa
尼龙 83MPa
普通硬铝合金 200-450Mpa
45钢 600MPa

网友:
不错的方法!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怎么作出凸起?
为了几个小凸起多倒整整一层AB水有点不划算啊
是不是用什么巧妙方法做的?
把凸起的位置都做成凹陷是不是更好?

网友A:
能否用石墨刻成阴摸直接真空熔铸?

楼主:
一般是整层的倒,除非工艺设计得很巧妙,确实有点浪费,总比做不出来的好,呵呵

凸起或者凹陷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例如做了凹陷的那层,是因为旁边有一个半圆柱凸起,如果连接也做成凸起的话,两个凸起之间的缝隙太小,刀进不去,加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用石墨刻成阴摸直接真空熔铸?

如果你的机器工作台附近能承受高温,或者制作专门定位装置放置模具的话,单层的应该可以的,象这个多层的就不行,石墨没法溶解后覆盖在下一层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整层的倒,除非工艺设计得很巧妙,确实有点浪费,总比做不出来的好,呵呵

凸起或者凹陷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例如做了凹陷的那层,是因为旁边有一个半圆柱凸起,如果连接也做成凸起的话,两个凸起之间的 ...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消失模铸造,好注意

网友:
打字半天几百,却没法发,我晕

网友:
省却点提醒楼主几点:
1,ab水遇石膏会起泡
2,ab水凝固后缩水率为2%,加上打磨,精度很难控制.
3,石膏固化时间为30分钟左右,要达到可以雕铣,需要1小时以上干化才能开始雕,ab水固化也要30分钟(不是凝固),时间上没优势.
4,用4轴铣这个零件,比较简单快捷.

网友:
问一下AB水是啥?

网友(2012-03-04):
看不懂的是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