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丘比特尾管是多粗的呀?

楼主(2008-08-13):
前两天飞丘比特,尾管从中间摔断了,原装尾管太贵,准备网购几根一般的碳纤管回来用。
没有卡尺,用普通尺怕测量不够准确。
请知道的DX帮帮忙!

网友A:
004#是外5MM内3MM

网友B:
量了下,外径在4.92-4.95mm

网友C:
因为不需要皮带传动。差不多就OK了。

楼主:
谢谢LS各位DX!

网友D(2008-09-12):
4.8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