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 怪物 不知到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楼主(2008-08-13):
看图请到第2页  谢谢:)(有视频)
小LALM 已经退役很久很久了  不忍心看到它成为灰尘琥珀   突然想用它造个什么
最后决定 制造一个空气动力  和空气差速转向船  开工^^^^^^^^^^^^^^^^
非常郁闷的是  船体已经完成 在测试中 非常舒服在地上可以摩擦着走 可没几分钟 4合一的接受机突然烧了  郁闷啊!!!!!!!!
重新买个接收 有要掏米  还要等   想想 只有该方案了
找了以前玩飞翼用的 无刷电机电调做主动力     把坏了的大脚舵机的电路板拆下做转向电机的控制 哈哈 不错    感觉动力 很好  转向灵活   不废话了  看图把    等去试航后在继续传

img]http://photo.5imx.com/up/0808/01/20088131551380.jpg

哈哈   浮筒  简单有实用

由于方案变动    浮动也换成重量级的了哈

  可能是我操作不当  图片显示不出来了  我就重新发在后面把  (应该是2页后)

多年后回忆 当年美好啊
(今天休息,回来重温 顺便补贴视频还有苏总经典配音)

网友:
重量似乎不好控制啊!~

期待首飞!~

楼主:
怎么不能 继续发图了呢?

楼主:
是船哈   飞起来 估计不可能

网友:
三个电机?那电池有得受了~~

网友A:
是船还是飞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船还是飞机啊

说不定是车啊........晕..确实看不懂

网友:
不是说船吗  看架势......

网友:
三个电机,动力应该不错。

网友:
肯定很费电,一块电池可能不行。

网友:
至少两块。

网友:
叫“把给慢”!

楼主:
已经试过了  很理想  就是急加速的时候 要往前翻船  哈哈不过防水我做的 的确很好 在水里泡了10分钟左右 被捞上来的时候 居然仓内只有很少很少的水  电子设备一个都没有受损  还有一个发现 辉盛9G 居然可以防水 还带自动修复功能 刚捞上来的时候里面有少量的水 还钭舵严重 我也是报着 侥幸心理继续 下水  结果它自己一会就好了 哈哈 ^^^^^^^^^^^^^

还有 我已经做了 很好的改装  估计这次是个航空母舰了  我打算把我的450 用它驼到湖中央 水中起飞 哈哈

那位朋友能教我如何在帖子里继续上图 和视频   我好上传  谢谢  (我上网少 弄不来 最好说详细点 哈)

还有 为什么系统提示  超过了10000K    这个怎么决绝

重新上图:
拆下退役LAMA 的动力和电子设备打算制造一个船
基本思路:利用LAMA本身的差速电路控制电机来完成船的前进和转向
主要材料:LAMA 的双电机和4合1接收模块,  空饮料瓶 做浮筒
理论名称:空气动力船

1.主要部分

2.动力及浮力

3.遗憾!!!!!!!!!!!(控制板不知何故  在测试过程中突然烧毁  我不得不重新改变思路)

3.在"破烂"堆里翻了好久终于发现了新大陆  以前玩大脚换下的舵机 正好利用它里面的电路板来控制 电极的转动和差速控制 但是遗憾的是 差速控制无法微控制(原理:找跟Y线 如果有混控功能的遥控器就不需要Y线了    把单头插接受机的一个通道,分支头 分别接两个舵机  把舵机的原始电机取下 加线连接 LAMA 的动力电机  打开电路 这时电机会无规则转动  手动调整舵机的电位器直到两个电机都不转  此时波动遥控到两个极点 哈哈电极就可以全功率双向差速转动了)

4.由于找不到理想的骨架材料  东寻西找 最后选择了2MM有机玻璃  但是一个很很很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 -----  重量      为了克服有机玻璃那简直让人无法接受的重量 我只能硬着头皮加强推动力 很显然可怜的LAMA电机就算把后盖磨穿也无法达到所须推力,就算下水我估计 速度追不上乌龟游泳!!!!!!!!!郁闷啊^^^………………
这样我只得考虑 用无刷固定翼的动力组了*****    靠,本来想法很简单的 做一个的空气小船在湖面上遥遥惶惶的跑 消遣一下  可是步步泥足深陷  放弃吧又不甘心  做把于是就开始了3夜没睡的 航母诞生哈哈 (最初想用细钢丝来做骨架 可是试了很多方法都不理想  又换成了三合板 但是考虑到轻木见水肯定要变形就终止  无意中想到有机玻璃 就去广告店收了点废料 来加工  结果严重 严重超出了我的预期重量)

6.开始装仓

img]http://photo.5imx.com/up/0808/02/20088171551360.jpg

7.新问题又出来了.由于动力加大很多 且船重量也很大 如果靠两边的小电机差速来转向的话 会非常吃力 转弯半径会很大 我不得不考虑用水舵了 好在我下料的时候还预留了一点空间哈哈  要不然就又要重新弄了!!

楼主:
OK   基本完成    就等着下水了

楼主:
由于最早的思路是很小的船体
所以在动力和浮力方面可设计 就远远不能满足现在这个沉甸甸的身子了
针对此问题 我也做了相应调整和重新规划
请继续关注哈!!!

第一次 修改

楼主:
第二次修改   (哈哈 重量级的航母诞生啦  )

继续看还有关于细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