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翼龙的请进!

楼主(2008-08-13):
无刷翼龙用2S还是3S锂电池呢?
大概多大容量才能配好重心呢?容量与重量成正比嘛.

手上有一颗LAMA的7.4V电池,估计太轻了!
还有几个8.4V的狗用电池....

请赐教!!!

网友:
敢问LS

你是要悠闲还是暴力?
我的翼龙是经济休闲配置
EMAX2822 KV1500。配7寸桨,11。1v13000 15C,推重比65-70%搭载FPV设备,可以搜索我在航拍取的帖子。这个配置搭载100克的FPV设备,还可以实现20分钟的动力飞行~

网友:
3s    2200mah

网友:
LAMA的7.4 800锂电肯定轻了,但电压够,加块石头兴许能飞起来

对于翼龙来说,380有刷+8.4V1000mah镍氢就可以飞得很好。

我曾经用火鸟上的7.2V1000mah镍氢让一斤多的翼龙升空。

要入门的话,买整机就可以了,就是上面那套配置,完全够用

要暴力的话,买4通空机,自己加设备,当无刷电机与480有刷差不多时,150克左右的3S电池是比较理想的,动力很足。

无刷没试过,我的电子秤显示1节5号电池重23克,LZ可以装上无刷,然后加电池,再去买合适重量的锂电。

祝爽飞

楼主:
电动飞机,甲醇机,汽油机我都飞过了..
地震之后条件问题,所以想飞翼龙..
能飞起来就可以了......我不要求暴力.只要能飞起来就可以暴力哈``

网友A:
有刷的话,你千万不要用3S,老子烧了两个电调~!

网友:
好盈25A+铃铛无刷

3S 2200MAH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话,你千万不要用3S,老子烧了两个电调~!

我说明了是无刷的哈`

网友:
我用2S1700MAH的两组并着用,很放心!

网友:
用镍氢飞5分钟的路过。。。。。。。。。。。。。

PS等奥 运完了赶紧买2200去

网友:
3s、2s对翼龙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翼龙对重心不是很敏感的!

网友:
我用1800mah和2200mah都飞过  我的是无刷的

网友:
如果改成前拉用8060浆,飞起来更爽.(2212KV1400+2200mah15c)

网友:
18650两并两串可以飞,电池也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好买电池啊.只能在省内买哈
成都有卖电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话,你千万不要用3S,老子烧了两个电调~!

啊?!
我就是用3S 1100锂聚(有配重,不会头轻)带480电机,7×4桨
飞完后电池温热,有点鼓,放一会自己缩回去了。电调(30A)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
我曾用400克重的船用SC镍铬电飞过无刷翼龙。。也能飞。就是重心靠前,要拉着杆飞。哈哈

楼主:
呵呵 我有三颗锂锰电池

100G一颗加起来300G呢 我也去把他接起来试一下。。。。

400G能飞 那300G应该也可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