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用过这种平衡充..好用么.>?

楼主(2008-08-13):
先发一个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0ab494fdde2ec6e11318069515b8ce4.jhtml
不知道好不好用..
想收集下大家的意见..
谢谢哇..
感激..感激..!!!

网友A:
买老B的吧

网友A:
我操~我怎么显示自己离线了

网友B:
老细,你应该发去充电器和电池版啊~

网友C:
据说这个充电器不行,没有4.2伏电压挡。

网友D:
我用过,很差,电压不准,品质不稳定,曾经有一买来就不能用,连换三 个的纪录。

楼主:
那我还是放弃算了..等买B6好了..

网友E:
我不买充电器,都是自己DIY

网友F:
用不了1个月就XX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