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样的产品用什么机器加工的?

楼主(2008-08-13):
是薄壳、铝合金通孔的珠子,型号很多,有花生米大的,也有三个花米大的。表面刻花要用什么机器,小批量生产

网友A:
首饰方面有一种专用设备干这个,车花机,上taobao搜个卖车花机的,把图发给他问问就知道能不能干出来了

楼主:
这是帮个朋友问的,车花机他家有,不是车花机干的

网友B:
用飞刀盘可以做,飞一刀转一个角度。

网友C:
会不会是失蜡法铸造的?

楼主:
原帖由
rcboy
于 2008-8-14 00:01 发表
用飞刀盘可以做,飞一刀转一个角度。
有门!是个好办法

网友D:
低压铸造生产的吧?

网友E:
滚压冲模。

网友F:
小批量用四轴做.

网友G:
这好像是手工做的,类似景泰蓝的掐丝工艺,到土豆网或一些视频网搜一下“景泰蓝”能看到类似的工艺过程

网友B:
上面的就不用再猜了,这种东西没必要铸造,更不用四轴来干。一台钻床一把飞刀加一个棘轮分度另加一个工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