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30A拆皮和铝片后能当多少A用?

楼主(2008-08-14):
如题。谢谢!

想玩回轻量级。

网友A:
试试21寸的电视把框拿掉会不会变成19寸

网友:
这问题牛啊  老子摘了套套就不是16CM了?

楼主:
*_"

比18A带铝片强吗?散热不好按标准用会不会过热出烟?

网友:
我明白LZ的意思了,LZ的意思就是把散热铝片拿掉后在多少A的范围以内电调不会过热烧掉.....
这个不好说,因为电调是由好几个MOS管组成的,任何一个MOS严重过热都会导致电调故障,不过应该12A以下都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21寸的电视把框拿掉会不会变成19寸

有道理!

网友:
还是30A,只是散热差了,烧的几率增加了

网友:
其实好多电调功率余量还是比较大的,铝皮主要作用是让各个MOS管的热量平均化,电调发热最大的可能是7805等型号的稳压管,直升机尤其如此,舵机多负荷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