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J26cc有机调整方法?

楼主(2008-08-14):
请教QJ26cc有机调整方法?为什么岸上调好下水后加油上不去,有时还熄火,是否需要把船放在水里调?还有如何将船头抬高些?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QJ发动机的调整方法~

引用 楼主:
请教QJ26cc有机调整方法?为什么岸上调好下水后加油上不去,有时还熄火,是否需要把船放在水里调?还有如何将船头抬高些?
   请高手指教!谢谢!

兄弟你的发动机贫油啊~~~在岸上调不好的~~因为岸上调整的话螺旋桨是在空气中转没什么阻力但是一到水里就不同了~~阻力大大增加~~因为你发动机要高速运转所以化油器供油不够就造成熄火~~~QJ发动机我用过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保证发动机拉高速不会贫油~~~L油针开4/5就是开一大半~~~H油针开2圈~~有条件的话搞个强制制冷水浆抽水为发动机冷却~~直接到水里调整搞个人顶着船别跑了~~~这时拉全油门然后调整H油针找最高转速的那个点~~~~~~~这样调整会异想不到的效果~~~~~~~~试试吧~~我就这么调的~~~~~~

网友A:
请问LS,小松26CC汽油发动机也可以用这个程序调整吗?

网友:
可以

引用 网友A:
请问LS,小松26CC汽油发动机也可以用这个程序调整吗?

可以的~~富油的好处是能够充分的给活塞润滑给发动机充分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