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改电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买了架40的练习机
空机重2500克
估计起飞重量3200克
请大家推荐一款
电机
拉力能达到4000克
用几S的
电池
都无所谓

网友:
这机太重了吧。估计要用到c48以上的电机了。

网友A:
空机重2500g,太重了吧?
起飞重量3200g要求也太严格了,起码电机300g,电池600g,对金钱投入那是相当的高哦。
如果我玩这么大的练习机,我就买个46A,买几桶taobao上卖的那种自己配的油来飞,
,陈本可能会低得多,毕竟是练习机。

网友B:
估计没人会这么改,成本将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