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我那个床的三相电机改了一下.

楼主(2008-08-14):
我买的那个床,原配是0.75的三相电机,到二手市场看了一下,单相的很少,有也多是350W,550W等等,而且轴还是24的,我的这个轴我量了一下好象是15.7的,不知有这个规格的吗?不过二手市场是没有这个规格的0.75的,没办法,只能想改了,回家一看,电机是380V的,拆开接线盒一看,傻了,就只有三根线,就只能是Y接法的,没办法,只能拆下电机改了.
改电机时没拍,就是把那个Y型接法的中心头找到拆开,再用三根线接出来,这样以后要改三角或星形都很方便.看下面的图
三根红线是原来的三个绕组的引出线,三根蓝线是将Y的中心头拆开接出来的三根线,是每个绕组的尾,红是头,

接线时第一个接线桩接1头3尾,第二个桩接2头1尾,第三个桩接3头2尾,这样就是三角接法了.(1绕组,2绕组,3绕组可随便定,)

这是加上的裂相电容,我买了两个,一个是20UF,这是40UF的,接上后加电试机效果不错.

一开始是接的20UF的,启动正常,声音还算小,不过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三个绕组的电压,发现和电容相并的那一相电压偏小,只有180V的样子,其余两相差不多是220V,换上40UF的,与电容相并的那一相,电压上来了,达到220V了,但另一相,电压则有250V了,看样子用35UF的差不多,不过手上没有35UF的,用40UF的应该是可以的,而且这是空载,如果带了负载会好一点的,而且关键的一点是电容大一点启动性能会好多了,大家看到有些单相电机有两个电容,实际上其中一个是启动电容,另一个是运行电容,运行电容一般小一点,启动电容会大一些.电机内部有个离心开关,当电机转速达到一定时,离心开关分开,启动电容从电路里断开了.所以用40UF的综合考虑应该是可行的.电机的接线图我这里就不发了,有好多帖子里都有,其实很简单,就是单相电接三相的一相,就是三个接线头的其中两个接单相电,另一个空下来的桩子用一个裂相电容接到另两个桩子的任何一个中,只不过转的方向不同而已.也就是说换向和三相的有点相似..

网友:
这种方法会使电机的特性便软

网友:
功率降低。呵呵

网友:
请教楼主,星形接220V 与三角形接220V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星形接220V就等于380V的电机用220V来运行,功率会下降得太多的,而且电机欠压运行是不好的,甚至会烧电机.

网友:
至少你这个还有线出来抽头  我那个东风铝制750W3相的只有3根线出来 估计是Y接法  拆来一个接头都没见到 吗的 做的还真是隐蔽/   接75UF的电容 启动还算正常 就是运行起来比较烫  空载几分钟就和长时间运行的单相机那么烫 用45UF的启动没力气 还是很烫  电容数值应该是75的合适 不知道为什么还那么烫  难道是铝导热快的 缘故?只要仍在角落。

楼主:
我的也是没有抽头的,是自己抽出来的

网友:
那是铝的 老第   暂时不卖 打算挂在墙上欣赏。

网友:
三相改二相不要费心机了,费电低效无力

楼主:
我已经改好,用得很好,没感觉没力,可能用380时的感觉没有,无从比较.不过使用正常就行了,因为买不到单相的,只能改了,这是不得已的啊
看样子什么时候申请个三相电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220变380的那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