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8-14):
浆夹里的的轴承怎样才能取出

网友A:
为保证大桨不出现双桨,这里面的轴承一般不用取出,根据经验,WING桨夹的轴承的损坏机率极小.

网友B:
一定要拿,先加热,然后捅出来,呵呵

网友C:
我每次换横轴都自动会掉出来

网友D:
呵呵,我的也是,每次换横轴,他自己就出来了:)

网友E:
我是敲出来的

网友F:
我的也是自己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