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充不了电..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14):
我的平衡充..

插了电源...再接上电池..

平衡充的绿等亮了..亮了大概几秒又灭掉..

平时如果接上电池..

是红灯绿灯一起亮的..

现在红灯不亮了..绿灯亮了几秒就没了..

请问这是平衡充坏了还是电源坏了..?

网友A:
是电池过放了。

网友B:
电源可能没插紧

一红灯一绿灯,是不是类似esky0851那种小平衡充?

我这有一个,刚才特意试了一下,不插电源,把电池平衡充接口接上,绿灯闪了一下,不是很亮,然后立刻熄灭。

网友C:
鱼春,买个相对好点的充电器,再入手多几块2200mAH的电池吧。

网友:
充电器是否单独用一个插座?要单独的,我以其一个插座插了电风扇,一个插充电器。这样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过放了。

没有过放的电池也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鱼春,买个相对好点的充电器,再入手多几块2200mAH的电池吧。

没有米嘛..

楼主:
我是这种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红灯一绿灯,是不是类似esky0851那种小平衡充?
我这有一个,刚才特意试了一下,不插电源,把电池平衡充接口接上,绿灯闪了一下,不是很亮 ...

对丫..不过不是E -sky牌的..

他的现象就是不插电源一样..绿灯亮一下就没..

不过我插上电源都是这个现象..

网友:
检查电源插销与插座是否松动

电源输出口与平衡充连接是否正常

还不行,就是平衡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