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B6 哪个好

楼主(2008-08-14):
淘宝上的B6 有230-460 ,是牌子不同导致价格不同,还是里面的做工不同?
有哪位同志推荐一下便宜的而且好用的B6 啊

网友:
传说中这个似乎口碑不好

网友:
我有一个  160元卖,要的联系我

网友:
我买了一个,260包邮,一直用,挺好,玩小电动足够了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听说挺先进的

网友:
2百几的B6你买了就知道,发热量好大

网友:
2百多到3百多的是一样的,4百多的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个风扇

网友:
嘿嘿,那个小B6,一次不小心朋友进到工程模式,显示 skyrc imaxB6

网友:
工程模式怎么进,能效准电压吗?

网友:
车电新品

我司最近有款新产品 车用7.4V3000mAh25C锂电池.尺寸:23*44.5*137mm  重量:232G  其产品特点如下:
1) 可2A充电,可在低压3V使用;
2) 可在零度以下工作;(普通锂聚合物不可以在低温下工作);
3)可反复充放大电流;
4) 循环使用寿命达800次;
有兴趣可来电联系:
电话:0755-61667084
Email:ec_energy@yahoo.cn
QQ: 867058193
联系人:Joy

网友:
楼上上图看看, 是什么锂?

网友A:
淘宝上所有的B6都是一样的,都是通用公版,也就是说所有数据规格都是一样的,可能有部分电子元件不同而已,240那个B6我也买了一个,发热量大是因为背部的三极功率管没有贴到铝壳上,自己找点小铝片或者铜片在用CPU的导热硅脂垫紧了就OK,再怎么大电流充都不会烫,但是放电还是会发热,所以再背部用捆扎带把CPU风扇捆上去,这样一个超级牛逼堪比600多的B6就诞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所有的B6都是一样的,都是通用公版,也就是说所有数据规格都是一样的,可能有部分电子元件不同而已,240那个B6我也买了一个,发热量大是因为背部的三极功率管没有贴到铝壳上,自己找点小铝片或者铜片在用CPU的导 ...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三级功率管,一定要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