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 菜单 中文

楼主(2008-08-14):
ADJUST  LIST  main

MODEL SELECT       1    (选择模型)
D/R&EXPO                 2    (大小舵角调整)
TRAVEL ADJ              3    (舵机行程调整)
SUB TRIM                   4   (舵机中立点调整)
GYRO                          5   (陀螺仪设定)
THRO CUR                6    (油门曲线)
PITC CUR                   7   (螺距曲线)
SWASH MIX                8   (十字盘混控)
MIX 1                            9   (混控1)
MIX 2                           10   (混控2)
REVO MIX                   11
SETUP LIST               12  (2级菜单)

SETUP  LIST  main

MODEL TYPE               1    (模型类型选择 直升机和固定翼)
MODEL NAME              2    (模型名字)
REVERSE                     3    (舵机反向)
MONITOR                      4   (显示舵机位置的 可以看控在中间的时候舵机行程是不是在中间)
SWASH TYPE               5   (十字盘选择 90度和120度)
THRO CUT                    6   (油门减量)
D/R COMBI                    7
TIMER                             8  (定时功能设定)
RANGE CHECK            9  (好像是测距用的 没搞清楚)
POWER SETTING      10  (没电 提醒)
CONTRAST                  11  (对比度)
COPY/RESET              12  (复制/初始化 模型记录)
ADJUST LIST               13 (回到1级菜单)

对频 是开机之前 按住左上角后方的 TRAINER 键开机 等听到 控的滴滴声规律了 以后松开就对上了

网友:
啥意思?看不懂

网友:
告诉你有什么功能  我也看不懂哈哈

网友:
哇..功能很强大...

网友:
功能还可以 一般的直机需要的功能都有了 不知道是是否 各参数与飞行模式的不同 动态切换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射机上有6个拨动开关
ELE D/R
FLAP GYRO
GFAR  F MODE
AIL D/R
RUDD D/R
MIX  TH HOLD

另外还2个 按钮
TRAINER
THROTTLE CUT

匿名

Home Onkyo System T

网友(2008-09-15):
谢谢楼主

麻烦一下,能否告诉我舵机和陀螺仪的接线方法。QQ365264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dx6i的 接受是 在直升机 头对着你的时候 左边舵机接左aux   右ail  后ele 陀螺仪接rudd感度接 GEAR  电调接 thro

网友:
先收藏了,请教LZ DX6使用怎样啊,现在想买一个,考虑这个和DX7 怎么选择啊?飞直机用的,毕竟DX6便宜很多,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dx6i 是我买的第一个控 我是新人 没得比 怎么评价呢..
我就知道dx6i 比dx7 大一圈...还没dx7好看...   不过飞电直功能够用了 ...
还有就是 dx6i 是用4节 5号电池的 可以用镍氢充电电池哦..省电方便哈
选DX6i 不会后悔的 物有所值 毕竟dx7 是早两年出的东西 6i是新的东西 要是想买dx7 就等dx7i出来吧

网友:
谢LZ了,真要是买了还要请教使用方法呢,您哪里买的,多少米或者链接PM一下,谢谢

网友:
LZ我强烈的顶死你,还有详细点的吗?

网友(2008-11-20):
DX6I的功能比6EX2.4G强这么多,做工看上去也比6EX好一些,怎么6EX2.4G却比DX6I还贵 不明白

网友:
我也留名 准备入手